[STM8]
关于EEPROM的锁定和解锁

楼主:
本人使用的是IAR for stm8 1.31版本,芯片是stm8l052r8,遇到的问题是FLASH_IAPSR寄存器在调试过程中的Register窗口一直显示0x4A
EEPROM的写入读出是正常的,调用库函数和直接配置寄存器都是这个现象,求香主解答,下面附图:

楼主(2015-08-10):
帮忙顶一顶啊

网友A:
上传代码看看。。

我用官方的STVD+COSMIC调试发现这个寄存器FLASH_IAPSR 通过SWIM接口是不能实时读取的,寄存器栏直接显示intrusive read。 当换一种方法,通过memory 窗口观察,单步调试时显示访问了写保护区。所以我个人分析,这个寄存器是不能实时通过SWIM 访问的,在IAR中就始终显示固定值,在ST官方工具就直接告诉用户intrusive read。 但是这不影响代码读取,因此不会影响应用的。 通过调试口随时检测所有硬件有时候是很有难度的,或者实时访问受限制,毕竟是个8位单片机。只要代码能访问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