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F103RCT6 串口4不进接收中断

楼主(2015-08-10):
我用5个串口, 串口1.2.3、5 都可以正常进入中断,而串口4接收中断进不去,实在找不出问题,请大家帮忙
串口4 配置串口

********************************************************************/
void UART4_Init(void)
{
         USART_InitTypeDef USART_InitStructure;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C |RCC_APB2Periph_AFIO, ENABLE);  //使能UART5所在GPIOC的时钟
    //使能串口1时钟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UART4,ENABLE);
   //******************************************************************************
//  串口1所使用管脚输出输入定义
//******************************************************************************
  // 定义UART4 TX (Pc10)脚为复用推挽输出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0;    //tx  pb10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2MHz;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IO口复用推挽输出
  GPIO_Init(GPIOC,&GPIO_InitStructure);
  // 定义 USART143Rx (Pc.11)为悬空输入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1;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2MHz;      //IO口的第十脚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N_FLOATING;   //IO口悬空输入
  GPIO_Init(GPIOC,&GPIO_InitStructure);      //初始化串口3输入IO口
  //*********************************************
//    串口1参数初始化定义部分,串口4参数为19200 , 8 ,1 ,N  接收中断方式
//******************************************************************************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BaudRate   = 19200;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WordLength = USART_WordLength_8b; //设定传输数据位数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StopBits = USART_StopBits_1;//设定停止位个数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Parity = USART_Parity_No;   //无校验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Mode = USART_Mode_Rx|USART_Mode_Tx;  //使用接收和发送功能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 = 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_None;   //不用控制流量

  USART_Init(UART4, &USART_InitStructure); //配置串口参数函数

  USART_ITConfig(UART4,USART_IT_RXNE,ENABLE);   //接收使能
  USART_ITConfig(UART4,USART_IT_TC,ENABLE);
  USART_Cmd(UART4,ENABLE);                    //使能串口4
  USART_ClearFlag(UART4,USART_FLAG_TC);      // 清除中断标志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UART4_IRQn;//Channel; USART1_IRQn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1;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

void UART4_IRQHandler(void)
{
        u8 i;
        if(USART_GetITStatus(UART4,USART_IT_RXNE) != RESET)
                {
                        i = USART_ReceiveData(UART4);
                        USART_ClearITPendingBit(UART4,USART_IT_RXNE);
                        cReceiveBuffer4[ReceiveLength4] = i;
                        TimerOfCom4Delay = 10;
                        if(ReceiveLength4 <BufferSize)
                                ReceiveLength4++;
                        else
                                ReceiveLength4 = 0;
                }
        if(USART_GetITStatus(UART4,USART_IT_TC) !=RESET)
                {
                        USART_ClearFlag(UART4,USART_FLAG_TC);

        }
}
谢谢!

网友A:
SDIO外设有没有开启?SDIO和UART4都用到PC10,PC11.

楼主:
没有开启SDIO,只有于串口4

网友B:
从配置程序上看没有问题啊,看看是不是硬件连接问题

网友C:
有没有用示波器测量波形是否正确,还有可以将其他串口先disable,就单独测试串口4看结果如何。再做下一步分析。

楼主:
禁止其他几个串口中断,串口4只进入一次接收中断后,不在进入,超不出问题,赶项目呀,急

网友D: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2MHz;      //IO口的第十脚这个大点试试呢

网友C:
引用 楼主:
禁止其他几个串口中断,串口4只进入一次接收中断后,不在进入,超不出问题,赶项目呀,急 ...

标志位清除了吗

楼主:
谢谢各位,现在能进入中断啦,可能和中断优先级有关吧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各位,现在能进入中断啦,可能和中断优先级有关吧

唉。

网友E:
解决了就好

网友F:
楼主可以把具体原因说一下吗?我也遇到这个问题,谢谢!

楼主:
现在能进入中断啦,和中断优先级有关吧

网友(2015-10-19):
楼主   能加下QQ 吗  指教下  遇到一样的问题  459050835  麻烦楼主了 赶项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