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Y-Stream驱动安装

楼主(2015-08-10):
我之前的EZ-USB-DEVICE驱动可以安装,下载固件后,也可以数据传输,后来想测试下数据传输率,就下载了cy-stream的固件(官方的,自己还没改动程序),结果cy-stream驱动安装不上,请路过的解答下:(

网友A:
查CY-STREAM程序中的PID和VID设置是否跟你所用的驱动程序的INF文件中的PID和VID一致。

楼主:
是一致的,就是不能识别。

楼主:
有stream的hex文件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