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 IMX关于Fuse and Shadow Register Writes and read

楼主(2015-08-10):
这个配置没怎么看懂 Write the requested address to HW_OCOTP_CTRL[ADDR] and program the unlock
code into HW_OCOTP_CTRL[WR_UNLOCK]. This must be programmed for each write access. The lock code is documented in the register description. Both the unlock code and address can be written in the same operation.
哪位大神帮忙看哈,这个怎么读和写哦?
小弟在这里万分感谢!

网友A:
写的是需要配置解锁代码的地址寄存器?

楼主:
配置解锁代码的地址寄存器?什么意思?

网友B:
请查看uboot下面的文档  doc/README.imx6
这份文档告诉了你,怎么计算后面的参数

网友B:
引用 网友B:
请查看uboot下面的文档  doc/README.imx6
这份文档告诉了你,怎么计算后面的参数 ...

另外,fuse MAC0 MAC1那里,只能写一次,且不能重置.所以一个板子写一次后,就写不了
freescale官网的工作人员说的.
详细请看下面链接.
https://community.freescale.com/thread/363291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另外,fuse MAC0 MAC1那里,只能写一次,且不能重置.所以一个板子写一次后,就写不了
freescale官网的工作人 ...

好的,谢谢,我没有往MAC0和MAC1里面写东西,但是我今天冲这个地址里面读到值了,然后用mfg tool2 下载程序就再也检测不到装置了,,,,,这个有解决办法么?

网友C:
引用 楼主:
好的,谢谢,我没有往MAC0和MAC1里面写东西,但是我今天冲这个地址里面读到值了,然后用mfg tool2 下载程 ...

楼主,请问你这里使用mfg tool2 写的话,都写了哪些内容?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请问你这里使用mfg tool2 写的话,都写了哪些内容?

就配置了OCOTP_CTRLn、OCOTP_TIMING和OCOTP_READ_CTRL,向OCOTP_DATA中写的数据,从
OCOTP_READ_FUSE_DATA中读的,烧写了之后,就再也烧写不起了。

网友D:
没弄过,关注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