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TPS40211电路PCB 求给建议!

楼主(2015-08-10):
布局求指导   看看有哪些不足之处

网友A:
座子不要
用贴片 包括电阻 电容 mos 电感
参考手册布局布线

网友B:
datasheet上有建议PCB布局图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座子不要
用贴片 包括电阻 电容 mos 电感
参考手册布局布线

我是做腐蚀板的     直插比较好换

网友A:
这样的布局 调DCDC 有问题你都不晓得 在哪里
贴片0603 难道就不好腐蚀了?
再说了 做个样板现在很便宜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样的布局 调DCDC 有问题你都不晓得 在哪里
贴片0603 难道就不好腐蚀了?
再说了 做个样板现在很便宜了的  ...

重点是我们实验室  资源稀缺    并没有贴片

网友C:
让别人给建议,好不容易别人提了建议,自己偏又找一堆理由来辩解自己是对的。
那何苦让别人来提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