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15-08-10):
哪位大神能提供一个RS232转USB的芯片型号,要求是要 安卓   苹果    微软三个平台都支持的。在线等哟!

网友A:
任何USB串口桥都支持目前所有的主流操作系统,但仍存在兼容性,尽量买大厂的就是,注意其驱动是否齐备即可。

网友B:
现在这个都是通用的IC了。有好多可以选的。我们现在用的是FT230X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现在这个都是通用的IC了。有好多可以选的。我们现在用的是FT230X

有这芯片的详细资料吗?能否提供一下!谢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有这芯片的详细资料吗?能否提供一下!谢谢!

网上很容易就可以查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