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USB bootloader的问题

楼主(2015-08-10):
我用USB bootlaoder程序,一般的程序成功了。
就是bootloader USB实验程序不行。
我按照手册上的说明,
这时我不在 main 函数开头处加写中断向量表地址重设代码,
我直接修改“system_stm32f10x.c”文件中“void SystemInit (void)”
函数末尾的代码

#define VECT_TAB_OFFSET  0x6000 /*!< Vector Table base offset field.
。。。。。。。。。。。。。。。。。。。。。。。

#ifdef VECT_TAB_SRAM
  SCB->VTOR = SRAM_BASE | VECT_TAB_OFFSET; /* Vector Table Relocation in Internal SRAM. */
#else
  SCB->VTOR = FLASH_BASE | VECT_TAB_OFFSET; /* Vector Table Relocation in Internal FLASH. */
#endif
这样仍然不行。
请高手指教,应该怎么操作?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