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NUC1400中printf 使用

楼主:
请问,printf 怎么输出换行符呢?可以通过串口大师换行,求助!

楼主(2015-08-10):
引用 网友A:
\n

程序如下:
prinft("%d",speed);
printf("%d",1400);
printf("\n");
结果如下:没有换行

网友A:
你看一下你显示的是Hex还是什么,显示ASCII才会换行。我用AccessProt可以实现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看一下你显示的是Hex还是什么,显示ASCII才会换行。我用AccessProt可以实现奥  ...

不知道怎么回事,我换成\t制表符就能正确的空一个TAB间隔,换行符就不行,不过不纠结了,反正调试能区分数据就好了,还是谢谢楼上的

网友B:
我去,有NUC1400这个型号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