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口-信号链]
AM26C31C的用法!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5-08-10):
支持一下新人哪
AM26C31C 是单端信号转换成差分信号的转换器.

其实这个芯片的功能还是比较简单的, 在允许信号下, 1路输入,2路差分输出.看上面这个真值表就明白了.
应用中要注意温度范围, 电源电压范围, 还有需要适当考虑散热条件.

楼主:
我不清除这个是怎么接的编码器!
为什么编码器要加这个芯片呢?

网友B:
编码器输出信号的驱动能力有限,如果要将编码器的输出距离增加而不导致信号失真,就用差分输出,然后在远距离接收的时候再把差分信号转成单信号。所以要AM26C31,AM26C31就叫差动线路驱动器嘛,意思就是长距离传输喽。至于接法很简单啊,你把ABI三路信号接到AM26C31的差分输入端就好了。楼主是做什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编码器输出信号的驱动能力有限,如果要将编码器的输出距离增加而不导致信号失真,就用差分输出,然后在远距 ...

你好!
很感谢收到了你的回复。
我是做运动控制的,主要是研究车载卫星天线的伺服控制系统,火**、坦克的目标锁死系统。
惯性导航之类的吧。

网友A:
车载卫星天线的伺服控制系统,火**、坦克的目标锁死系统。

用个流行词: 非常的高大上.
编码器出来的单端信号很容易受到干扰, 所以用差分信号传输来提高信号的稳定性和抗干扰能力.

楼主:
好的!知道了!谢谢啊!
另外 各位有一起搞伺服控制和PID算法的吗?
我们一起探讨探讨?

网友A:
PID 算法原理简单,易于实现,适用面广,在控制中用得很多,
我也在很多地方用到了它, 有问题可以一起交流交流.

网友C(2016-03-25):
引用 网友A:
支持一下新人哪
AM26C31C 是单端信号转换成差分信号的转换器.

你好,想问问如果给G高电平,输入为0V—5V方波,那输出的差分信号会是怎样的呢?我现在出现的情况是最大值基本都只到达4.3V,这个正常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你好,想问问如果给G高电平,输入为0V—5V方波,那输出的差分信号会是怎样的呢?我现在出现的情况是最大 ...

差分信号, 总是有两条线来输出信号, 设 A, B.
电平比较: A>B 为一种状态(比如高), A<B 为另一种状态(比如低).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差分信号, 总是有两条线来输出信号, 设 A, B.
电平比较: A>B 为一种状态(比如高), A ...

版主是这样的,我用的板子上的电路就是74HCT245D的输出直接接到AM26C31C芯片产生差分信号的,但是现在我只想用到0-5V的方波信号,所以只引出了A信号,但是A信号达不到我想要0-5V,芯片手册没看懂

网友A:
引用 网友C:
版主是这样的,我用的板子上的电路就是74HCT245D的输出直接接到AM26C31C芯片产生差分信号的,但是现在我 ...

官方的 AM26C31C 是输出的 Y,Z 信号, 如果你只用单端的信号, 那就用缓冲区或者反相器好了, 为啥要用 AM26C31C?
高输出不了正电源的 5V, 看它内部电路就知道了

网友D:
在允许信号下, 1路输入,2路差分输出

网友E(2018-04-17):
引用 网友B:
编码器输出信号的驱动能力有限,如果要将编码器的输出距离增加而不导致信号失真,就用差分输出,然后在远距 ...

差分输出,需要在两路差分信号之间加一个电容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