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捕获中断无法进入

楼主(2015-08-10):
void init_TB()
{

   TBCTL|=TBSSEL_2;                           //TACLK=SMCLK
   TBCCTL0|=CCIE;
   TBCCR0=62500;                               //CCR0定时周期15.625ms
   TBCCTL1|=CM_1+CCIS_0+SCS+CAP+CCIE;        //CCR1上升沿捕获,
   TBCTL|=MC_1;                               //增计数模式
}
#pragma vector=TIMERB1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Timer_a1(void)
{
     PutString0("A1 ");
     if(TBIV==2)
     count++;                            //捕获一个脉冲,count加一
     TBCCTL0|=CCIE;
}

网友A:
你用的什么型号msp430?
建议先运行一个官网的类似例程试试

网友B:
还需要开启这个终端部获得中能及总中断的。

网友B:
单独看着两个程序代码的,寄存器配置上都是没啥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用的什么型号msp430?
建议先运行一个官网的类似例程试试

用的msp430f149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需要开启这个终端部获得中能及总中断的。

总中断开了的

网友A:
这个型号官网有很多例程,你先运行试试
例程都在430ware里

网友C:
430的中断多很,需要都确认打开的,还有你的信号的输入管脚寄存器的设置的也需注意。

楼主:
引用 网友C:
430的中断多很,需要都确认打开的,还有你的信号的输入管脚寄存器的设置的也需注意。 ...

谢谢哈

网友D:
你这同时用定时跟捕获的功能?最好分开的吧,单用捕获功能的就可以的。

网友E:
采用捕获功能的时候就不要用其定时功能了的。

网友E:
针对其定时功能的,可以再开一个timer的专门做定时用即可。

网友F:
总中断呢?

网友G:
设置断点看看哪些地方没执行

网友H:
引脚没有配置,选择引脚的第二功能

网友I:
也可能是其他部分出了问题,楼主给的程序太短

网友J:
void Timer_init(void)
{
        // 8MHz SMCLK
        TACTL = TASSEL_2 + MC_2;            // SMCLK, start in continuous mode
        TACCTL0 = SCS + CM1 + CAP + CCIE;   // Sync, Neg Edge, Capture, Int
        TACCTL1 = SCS + CM1 + CAP + CCIE;   // Sync, Neg Edge, Capture, Int
        TACCTL2 = SCS + CM1 + CAP + CCIE;   // Sync, Neg Edge, Capture, Int
}

这个是可以运行的。你看看你哪不对了,要是用这个可以也不能运行,你就找找别的地方了。

网友K:
是程序上无法进入,还是引脚没连对呢

网友L(2015-09-09):
430的中断比较多,需要都确认打开的

网友M:
寄存器配置对了吗

网友G:
用捕获功能的时候就不要用其定时功能了

楼主(2016-07-09):
硬件原因

网友N:
总中断没打开吧

楼主(2016-12-09):
  最后发现硬件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