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0] STM32F030 swd连接不上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5-08-10):
ST-Link/V2,  9脚接SWCLK,7脚接SWDIO,20脚接GND,15脚接NRST
另外,目标析BOOT0接3.3V.
仍连接不上,还有什么需要配置的吗?

楼主:
问题已解决

网友A:
楼主,请问是如何解决的呀,求分享!

网友B(2017-04-28):
boot0接地,问题解决

网友C:
出现这种情况一般是你代码使用了SWD复用管脚,导致GPIO占用了SWD管脚,无法连接仿真器,BOOT0可以改变启动方式,释放SWD专用引脚,另外也可以按住复位按钮也可以解决这个问题。这个问题曾经困扰了我好几个小时,试了好多板子好多仿真器。

网友D(2020-03-21):
boot0是那根引脚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