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应用] SH79F166A驱动LCD 如何让显示数据以500MS频率闪烁显示

楼主(2015-08-10):
现制作一个小项目,LCD显示一个数据  x=data_buf[5]*1.572*2/10;   但是我想此数据小于15时显示状态为500MS闪烁状态(比如X=13,显示13数值500MS,关闭显示 500MS,循环) 请问有没有比较简单点的程序实现

网友A:
设一个500MS的标志位,当标志位为1时,送显示数值13,标志位为0时,送显示数据(关闭显示的值)

比如:
if(flash_show == 1)
{
     dis_buff = 13;//显示13
}
else
{
     dis_buff = 0;//关闭显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