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8脚单片机型号求助

楼主(2015-08-10):
磨字芯片28脚,24脚+5V 26脚接地的 内部振荡无晶振, 内EEPROM  至少有两路AD输入口 求各位高手帮我看看到底什么型号

网友A:
这哪里找的出啊,直接看有哪些功能吧,这样还快点

网友B:
可以看看这颗,性价比高,QQ2920952784黄生

网友C(2015-09-09):
stc的吧   15系列的都是内置晶振  很多型号都是28脚的 你可以看下选型手册  stc15w系列兼容3v 5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