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Jlink的SWD调试,KEIL可以IAR不行

楼主(2015-08-10):
有人遇到这个问题吗?怎么办. 我用MDK调试是没问题的,用IAR就死住了,第一步应该是擦除flash吧,两个进度条不动。JTAG调试没有问题

网友A:
option菜单里的选项改了吗

网友B:
估计是默认JTAG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option菜单里的选项改了吗

就是 debugger ->Jlink/J-trace->connection->interface,选择SWD是吗?这里我改了

网友A:
检查一下软件移植后是否缺了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检查一下软件移植后是否缺了什么

软件移植在IAR后,用Jtag时可以调试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软件移植在IAR后,用Jtag时可以调试的。

那估计是JLINK的问题了。

网友C:
楼主好好查下设置是否有问题

网友D:
Iar需要接复位信号

来自iphone 5s

网友B:
引用 楼主:
就是 debugger ->Jlink/J-trace->connection->interface,选择SWD是吗?这里我改了

复位模式可能也要选   另外时钟速率先降低。

网友E:
引用 网友D:
Iar需要接复位信号

好像是~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复位模式可能也要选   另外时钟速率先降低。

复位?我选normal,没有接复位信号。我现在用了STlink没问题

网友A:
出问题了。需要检查的地方非常多,从最基本的硬件连接到软件配置。一个一个来。就能找到问题所在啊。

网友A:
光语言交流非常慢,因为别人对你的系统了解的非常少,只是听你在描述,但是有时描述不一定能把问题说清楚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复位?我选normal,没有接复位信号。我现在用了STlink没问题

挨个试试吧。没接复位信号,可能要选内核软复位

网友F:
还没有用到,先积累经验 。

网友G:
怪复杂的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