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验知识] 修电视机场不同步走弯路了

楼主(2015-08-10):
听说BOP Peace和费恩慢等,业务都是熟练的维修供,俺也模仿。

弄一堆电视练练手,有一台21的是场不同步,图像往下滚,小心号是LA76818。
测量主电源是109V,跟标准的110V差不多。其他路电源也差不多。于是围绕小心号集成块大作**,查啊,找啊,换啊。。。。搞了半天一无所获,把76818换了还是故障依旧。

至此维修进入死胡同。

网友A:
望闻问诊

楼主:
眼见行场部分都正常,关键引脚电压没有明显异常,波形没有明显异常,心中暗暗叫苦,大事不秒,此问题机属于怪病!

不修吧,本人一世英名,将悔于一旦,让人知道有个电视没修好,众口铄金啊。

唉,进退两难。

网友A:
拿个螺丝刀,到处敲敲,说不定就好了
场不同步怎么修的啊?
前端信号变弱了?同步电路坏了?滤波电容干了导致纹波大了?

网友B:
FD有名师,咨询你的好友,也许积分一下就好了

网友C:
近15年没有修过电视机的飘过,以前村里的电视机,基本是我免费修的。
当然,3年前一台新买的电视机,挂墙壁上,由于信号电缆太短,电视机往外拉,把高频头的插座连根拔出,吓一跳,毕竟花了1万多元钱,打电话给康佳服务,说人为损坏的不保修,只好自己拆开维修补焊加强。后来打电话给本地售后师傅,说这个是通病,已经被用户搞坏好几台了,自己焊上就可以了。修理新电视机,不算修。
至于场不同步,呵呵,还是要看看原理图的,特别是场同步信号通路上,是否有电容开路、电阻阻值变大,等等,甚至有PCB铜线开路和焊脚虚焊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近15年没有修过电视机的飘过,以前村里的电视机,基本是我免费修的。
当然,3年前一台新买的电视机,挂墙壁 ...

象你这样的,这里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近15年没有修过电视机的飘过,以前村里的电视机,基本是我免费修的。
当然,3年前一台新买的电视机,挂墙壁 ...

不可能把整个高频头都拔出来,而是同轴电缆插孔至高频头屏蔽盒之间那一段!这一段是独立整体,靠卡口连上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不可能把整个高频头都拔出来,而是同轴电缆插孔至高频头屏蔽盒之间那一段!这一段是独立整体,靠卡口连上 ...

以前老式的电视机,高频头同轴输入的外壳是很牢靠的焊接在高频头的外壳上的,从来没有见过有这个同轴金属外壳被用户拔出来的,最多稍微有些变形。没有想到,现在全新的智能液晶电视机,这个高频头输入同轴线外壳是卡在高频头外壳上的,稍微用力,直接拔出来了,装都装不回去,卡扣的金属已经断开了,只能拆开高频头外壳自己用很多焊锡加固。幸亏没有扔掉这个金属外壳,否则不好维修了,要换整个高频头。
不过也很搞笑,买的2台电视机,问题很多,售后直接给我换了2台,不过换来的也是一个德性,系统很不稳定,容易重启、死机,甚至会系统损坏,需要从USB重新BOOT新的程序。2年后去网上看,竟然有这个型号的维权QQ群。所以,后来就发誓不买康佳电视机了。

网友B:
过去我换过4台松下电视,从18,21,25,29寸,现在终于看平板了,创维42和32,感觉还不错

网友E:
现代彩色电视机都是PLL分频出来的行场同步信号,不太可能出现黑白电视机那样要手动设置场同步,要考虑软件问题了。
1、首先检查菜单里面的颜色制式设定是不是设置在NTSC或者SECAM上了?
2、如果制式设定是PAL或者AUTO,就想办法进该机的工厂模式去看看某些参数是不是乱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现代彩色电视机都是PLL分频出来的行场同步信号,不太可能出现黑白电视机那样要手动设置场同步,要考虑软件 ...

一般这会导致没有彩色。

楼主:
110V主电源限流电阻后的滤波电容容量几乎为零了,外观完好。

网友A:
引用 楼主:
110V主电源限流电阻后的滤波电容容量几乎为零了,外观完好。

嘿嘿,运气好,收获了楼主的10分

楼主:
启发有三:
1.电烙铁+万用表的修理模式过时了,得配合其他设备来对付智能设备,可以少走弯路。
2.经验,是最不可靠的东西,可以让你水到渠成,也可能让你无功而返。
3.兵马未动,粮草先行!这句话太有道理了。维修和学习都有用!

网友F:
好多神人,只有仰望的份

网友G:
如果是OTL性质的场偏转,我估计是电解电容干涸了
模拟电路故障解决  里面列出的最不可靠的元件,就是铝电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