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知道 4相5线 的步进电机吗?

楼主(2015-08-10):
我的驱动是两相4线的,就是A+ A- B+ B-。
而 4相5线  的步进电机是一个 VCC,另外还有 4 个线 A B C D。每个线一个相位。当一个线,比如 A,为低,则从 VCC 到 A 有电流经过。
请问驱动和电机能不能配啊?
谢谢!

网友A:
可以的
A接A+
B接A-
C接B+
D接B-
VCC不接

网友B:
如果内阻偏大,电流不够。可以增大电压,或拆开步进电机把两个线圈串联改为并联(注意同名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