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日一问] 【打赏奖_20150810】模块输出负载为感性负载,启动不良

楼主(2015-08-10):
规则:每周一汇总上周的每日一问并从中挑选出5个回答完整、准确的帖子,打赏作者3元!

【今日问题】:模块输出负载为感性负载(电机线圈),为什么会导致启动不良,应该怎样解决?

网友A:
感性负载内阻非常小,在启动瞬间由于内阻小会产生较大的电流,可能会触发模块的过流保护,造成启动不良。
解决办法:串入电阻。

网友B:
这是电机的感应电压引起的,而且电机线圈的电阻很小,所以会出现瞬间的冲击电流,这样会触发保护电路,所以要解决此问题应该电源功率足够大或者串联电阻来解决较为合适。

楼主:
【参考答案】
原因:感性负载(一般为电机线圈)在开机瞬间线圈未产生感应电动势,只有线圈的内阻r
在整个回路中工作,线圈的内阻很小(一般mΩ级~Ω级),根据I=V/r,启动瞬间产生的电流会很大,超过模块的过流保护点,导致模块出现保护现象,启动不良。
解答:对于功率小的模块,建议在输出串联一个小电阻,或是选用功率大一点的模块电源。

网友C:
技术小白求教:容性负载与感性负载有什么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