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
IMX6Q 是否支持所有摄像头sensor,如OV8825 [基于SABRESDB]

楼主(2015-08-10):
(无正文)

网友A:
楼主你好,你这里要看你的这个OZV8825的接口和数据手册,是否符合i.mx6Q的Camera Ports。建议你这里看一下i.MX6Q参考手册IMX6DQRM.pdf的9.2.1.1 Camera Ports。如果你手上的摄像头的接口,Frame size等参数都符合的话就是可以使用的。如果不符合就是不支持。

网友A:
楼主你好,在上图中你可以看到camera的连接。希望对你有帮助。

楼主:
好的,多谢回复。

网友B:
接口一样,有camera驱动,移植上去就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