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控硅整流

楼主(2015-08-10):
请大家帮忙看看图1电路是怎样的原理,谢谢!输入380V 50Hz交流电,输出170V脉动直流,输出信号波形如图2。

楼主:
都木有人帮忙

网友A:
大哥,我怎么感觉你的波形搞错了

网友B:
能在图上标出输入,输出吗?输入380伏是3相还是单相?

网友C:
你确定你的输出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哥,我怎么感觉你的波形搞错了

没错啊,FCT测试就是要这种波形pass,用在刹车上的,波形疏密变化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确定你的输出对了?

确定肯定是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能在图上标出输入,输出吗?输入380伏是3相还是单相?

X1 X6是输出的正负极,X4 X5是380V交流电输入,波形是在X1接电阻到地,然后测得的波形

网友B:
地线是哪根,X4吗?这个图示成熟的,还是刚设计的,你要这个图达到什么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地线是哪根,X4吗?这个图示成熟的,还是刚设计的,你要这个图达到什么目的
...

X6 是GND, 已经是很成熟的产品了,就是不懂这个电路是怎么将380V 50Hz的正弦波,变成疏密变化的波形输出的,原理上分析,不懂啊

网友B:
你能否把示波器的扫描时间都设成10mS,或者5mS,测试,你的图2,图3,图4,各是什么条件下测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能否把示波器的扫描时间都设成10mS,或者5mS,测试,你的图2,图3,图4,各是什么条件下测量的。 ...

当然是同一个条件下测试的,只不过将横轴div调小以便看清波形而已

网友D:
你确定你的原理图是对的?Q2是NPN管?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确定你的原理图是对的?Q2是NPN管?

原理图绝对没有问题

网友D:
我帮你仿真了一下,结果与你的波形一致,搞清楚怎么回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帮你仿真了一下,结果与你的波形一致,搞清楚怎么回事了。

纳尼。。。你居然仿真出来,我仿真的出来的波形都不对,来来来,帮忙分析分析,
你仿真用什么的软件啊,multisim吗?

楼主:
奇怪,我仿真出来的波形都不对,你画的图借我用用呗,谢啦!!:P

网友B:
已经是很成熟的产品了,就是不懂这个电路是怎么将380V 50Hz的正弦波,变成疏密变化的波形输出的,原理上分析,不懂啊

同感
我帮你仿真了一下,结果与你的波形一致,搞清楚怎么回事了。

讲讲原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