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要这两个三极管呢?

楼主(2015-08-10):
不要它也可以让蜂鸣器叫呀,加这两个三极管是不是增加驱动能力,还有这个电容有什么作用呀

网友A:
振荡。。这种蜂鸣器需要外部给振荡信号才会发声  电容的作用就是自激振荡 充放电用

网友B:
楼主图为自激多谐振荡器,蜂鸣器是无源的,别弄混了。关于电路原理,楼主好好自己分析,不会则说明该重新回炉学习电子技术基础。

网友C:
此电路是震荡电路,蜂鸣器本身只用高阻抗喇叭即可

网友D:
两个三极管,两个电容,四个电阻这种交叉对称的电路是个古老的振荡电路,好像叫无稳态电路,老科技工作者常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