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请教非位寻址的寄存器,怎么进行位操作

楼主(2015-08-10):
我使用的是C8051F040
在头文件里定义了这样一个寄存器
sfr PCA0CPM0 0xDA ;
我想单独操作基中的一位
于是我自己在程序中这样定义
sbit PWM = PCA0CPM0 ^ 1;
或者
#define PWM PCA0CPM0 ^ 1
但是都不行,编译报错说invalid base address

因为需要在中断服务函数中对这一位进行取反操作,字节操作好像不容易实现,请问有办法吗?

另外有一个问题如下图

按照DATASHEET的描述,ECOMn和PWMn以与的形式作为比较器的使能
但是实验发现,ECOMn为0禁止比较器的话,输出为低
而PWMn为0禁止比较器的话,输出为高
为什么有这样的区别?

非常感谢!

网友A:
就是字节进行与或操作

网友B:
可行的办法是

PCA0CPM0= PCA0CPM0&0xfe;
或 PCA0CPM0 = PCA0CPM0|0x01;

网友C:
或者
#define PWM PCA0CPM0 ^ 1

这个方法可不行的

网友D:
byte ^= 0x80,取反还是很容易实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byte ^= 0x80,取反还是很容易实现的。

后来想到了异或
还是非常感谢你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行的办法是

PCA0CPM0= PCA0CPM0&0xfe;

这并能放在中断服务函数中每次进行取反

应该用异或

网友E:
置1用“或”,清0用“与”,取反用“异或”

网友F:
看看评论是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