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转换器-信号链] 为什么我DA锯齿输出不是严格的直线而是有波动的

楼主(2015-08-10):
为什么我DA锯齿输出不是严格的直线而是有波动的,并且我的参考电压是3.3.v,输出最大确实1.6v,怎么回事啊,求解

网友A:
这个跟DA的基本原理是相关系的,另外也检查下你的驱动程序的。

网友B:
是不是严格的直线,哪有那么严格的直线,看看这个纹波在不在可接受的范围内。另外把你DAC电源的波形弄得干净点再试试

网友C:
这个看下你的DA选择的型号的。

网友D:
你说的是锯齿波里的纹波吧,
我想一方面环境噪声的影响, 而DA 的输出阻抗也比较大, 容易受到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