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s管截止电压不为0

楼主(2015-08-10):
由于网友反映问题描述不清楚,老张特地帮忙整理出了电路图,目前我的电路就是这样做的。

为了方便讨论,我把问题总结下:

当Q2的栅极给个高电平的时候,Q2这个Nmos导通,Q1栅极为0V,Q1D极电压测量为3.3V左右,但是当Q2的栅极给个低电平的时候,Q1的栅极为3.3V左右(和VCC_IN电压一样,是正常的现象),但是D极却有2.7V左右。

如果把Q2的D和S极对调,在Q2基极低电平的时候,Q2的S极有0.6V的电压,相当于Q1的栅极有0.6V的电压,此时VBAT电压为3.2V,相当于Q1始终截止不了。

网友A:
Q2画的不是PMOS。

Q2不导通,即D近似悬空,自然不会是0V。

楼主:
引用 网友A:
Q2画的不是PMOS。

Q2不导通,即D近似悬空,自然不会是0V。

你的意思是Q2截止,D极的电压会在0-3V之间的任意值?难道还需要在D极上加一个下拉电阻?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的意思是Q2截止,D极的电压会在0-3V之间的任意值?难道还需要在D极上加一个下拉电阻? ...

悬空,在干扰下可能出现你根本想象不到的东西。

D是否加下拉电阻?有负载了(这里你没画)就完全没那个必要。

网友B:
2.7V的电压,有可能是别的器件漏过来的,不一定就是Q2的问题;
2.7V,刚好是3.3V经过1个二极管后的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悬空,在干扰下可能出现你根本想象不到的东西。

D是否加下拉电阻?有负载了(这里你没画)就完全没那个必 ...

有负载的,负载是一个OLED的升压电路输入端,现在是把这个负载去掉后,电压都是2.7V,和截止的预期电压0V不一样……我测量过:当GPIO输入0V的时候,Q1的D极居然有0.6V的电压,相当于Q2的G极加了个低电压,所以导致Q2处于导通状态,输出2.7V的电压,按照正常情况,Q1在GPIO输入0V的时候,Q1的D极应该是和VBAT_IN电压一样啊,那样Q2的G极就是高电平,然后Q2就会完全截止,现在搞不懂为何Q1的D极为何会在GPIO输入0V的时候会有0.6V的电压?

网友C:
三极管玩久了…

网友D:
有一个寄生性的二极管漏电引起的,你可以接一个10欧的电阻试下,是否会降低。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一个寄生性的二极管漏电引起的,你可以接一个10欧的电阻试下,是否会降低。 ...

有可能,这个电压刚好是PN节的电压降,如果真有这个寄生二极管的话,要场效应管完全截止,该怎么修改电路啊?

网友D:
引用 楼主:
有可能,这个电压刚好是PN节的电压降,如果真有这个寄生二极管的话,要场效应管完全截止,该怎么修改电路 ...

算出漏电流多少,在输出端并相对应的二极管到地,来抵消此漏电流。或并一个稳压管(相对漏电流较大)。没必要担心此输出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D:
算出漏电流多少,在输出端并相对应的二极管到地,来抵消此漏电流。或并一个稳压管(相对漏电流较大)。 ...

这样做功耗会加大不少呀,这个是低功耗电路里面的电源管理用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这样做功耗会加大不少呀,这个是低功耗电路里面的电源管理用的。

稳压值又没有导通。

楼主:
引用 网友D:
稳压值又没有导通。

没太听明白……你说的并联稳压二极管是在Q2的D极并联一个稳压二极管吗?要多大的稳压二管?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负载的,负载是一个OLED的升压电路输入端,现在是把这个负载去掉后,电压都是2.7V,和截止的预期电压0V ...

你的GPIO是数字信号,0态并不就是0电位输出。这里你必须自己解决那个电位的转换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GPIO是数字信号,0态并不就是0电位输出。这里你必须自己解决那个电位的转换问题。
...

电位转换跟这个关联不太大吧,我数字口和场效应管都是共地的,数字口输出0电平,实测电压是0V,经过Q1G极后,Q1应该是截止,截止态的话,Q1D极电压等于VBAT_IN,相当于Q2G极电压是VBAT_IN,Q2Vgs电压等于0V,Q2截止,现在测得截止电压是2.7-3V左右,系统是3.3V供电,地线一致,数字电平和模拟电平高低电平不至于相差这么大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电位转换跟这个关联不太大吧,我数字口和场效应管都是共地的,数字口输出0电平,实测电压是0V,经过Q1G极 ...

如果确实是“Q2截止”,那么测得其D电位“2.7-3V左右”也不是什么特别奇怪的事情。前面说了,悬空测电压没有什么意义。

如果你一定要做试验,可以考虑接一个适当大小的电阻作为负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确实是“Q2截止”,那么测得其D电位“2.7-3V左右”也不是什么特别奇怪的事情。前面说了,悬空测电压 ...

我这个电压就是接了负载测试的,负载是OLED的升压电路输入端,断开负载和接入负载都有这个电压在,感觉不是悬浮电压,应该就是实际输出的电压值……

网友D:
引用 楼主:
没太听明白……你说的并联稳压二极管是在Q2的D极并联一个稳压二极管吗?要多大的稳压二管? MOST管出来的漏电流不经过输入电阻,(关断时的输入阻抗应是很高的),DCDC的电源级,只流过稳压管,二者漏电流相抵消,就不会产生电压了。

楼主:
有点蒙,可以画个简单的示意图吗?我看看电路大概是什么样的,也好理解点。

楼主:
RL正常工作12V,为何要用15V的稳压二极管呢?

网友D:
引用 楼主:
RL正常工作12V,为何要用15V的稳压二极管呢?

目的是取它的漏电流属性,而不是用它来稳压。正常工作时当它不存在。

楼主:
引用 网友D:
目的是取它的漏电流属性,而不是用它来稳压。正常工作时当它不存在。

这样我还没用过,为什么非工作的时候这个稳压二极管可以抵消漏电流,而正常工作的时候又不影响正常供电呀?

网友E:
引用 网友D:
目的是取它的漏电流属性,而不是用它来稳压。正常工作时当它不存在。

典型的多此一举

网友F:
Q2的D S倒了,对调一下就好了。

网友G:
还是仔细核对一下实物焊接和你想要的效果是不是一样的。画原理图偷懒,调试不通纯属活该。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还是仔细核对一下实物焊接和你想要的效果是不是一样的。画原理图偷懒,调试不通纯属活该。 ...

你这话说的我就不爱听了,你怎么就知道我实物PCB是焊接错误的?你看帖可以看完不?说话不经过大脑是容易让人唾骂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Q2的D S倒了,对调一下就好了。

实际焊接的时候DS已经更换过位置测试过,效果一样……Q2截止的时候分别是3V和2.7V

网友H:
把Q1换成NPN三极管试试,反正电路改动不大

npn基极串个二极管更好点吧
最好理解最好用,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这样我还没用过,为什么非工作的时候这个稳压二极管可以抵消漏电流,而正常工作的时候又不影响正常供电呀 ...

有没有计算过漏电流多少呢?或者测量过。应是微安级的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典型的多此一举

为的是消除残电压,你有什么好的方法吗?LZ要消除此电压。比较合理的方法,因为不影响正常工作时的条件。

网友G:
引用 楼主:
你这话说的我就不爱听了,你怎么就知道我实物PCB是焊接错误的?你看帖可以看完不?说话不经过大脑是容易 ...

说这话绝对是经过大脑思考过的。
以前带过几个实习生都是这样要么不画原理图直接布板,要么原理图拿同封装随便画,调试不通就傻眼了,找问题费时费力。路要一步一步走,楼要一层一层盖,前面偷懒后面麻烦。

网友H:
你的VBAT方是负载吗,无源的吧,没有有源元件吧,比如GPIO的某种电供给了VBAT方

网友I:
有没有弄错漏源极?

网友I:
PCB图贴来看看?

网友H:
其实你的前面的图,除了PMOSFET画错以外,应该没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把Q1换成NPN三极管试试,反正电路改动不大

这个测试过,效果一样,Q2截止均为2.7V,说实话这不是我画的板子,是OLED厂家提供的参考电路……Q1换成NPN管厂家也有提供类似的图,但是均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没有计算过漏电流多少呢?或者测量过。应是微安级的吧。

这个还没测试,不过更换过好几个不同型号的场管,三极管也测试过,要是因为个别场管漏电流大引起的问题我感觉应该能排除。

楼主:
引用 网友G:
说这话绝对是经过大脑思考过的。
以前带过几个实习生都是这样要么不画原理图直接布板,要么原理图拿同封 ...

跟你讲,并不是每个人都是你自以为是想的那样的,第一这个图不是我画的,是OLED原厂提供的参考图,第二,这个原理图虽然错了,但是我PCB封装更加原理图自己修改了,第三我实际焊接的时候并不是按照原理图焊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你的VBAT方是负载吗,无源的吧,没有有源元件吧,比如GPIO的某种电供给了VBAT方 ...

VBAT是OLED内部升压的输入电压端,是一个负载。

楼主:
引用 网友I:
有没有弄错漏源极?

应该不会的,我DS端都调换过位置测试过了,如果S端接VBATT_IN的话,Q2截止是2.7V好像,D端接VBATT_IN的话,Q2截止好像是3V,就是这2个电压,如果记错的话,也只是这2个电压的顺序记错了,值没有错。

网友H:
VBAT对地接个电阻假负载如何?1k-10k

网友I:
也许是把P焊到了N的位置而把N焊到了P的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H:
其实你的前面的图,除了PMOSFET画错以外,应该没问题的。

对的,按照以前的经验我也是这么用的,分析也都能分析的通,Pmos是应该是厂家提供的参考图偷懒没有专门画PMos的原理封装而已

网友H:
用电烙铁把Q2的D翘起来断开,其他都照常加电,看vbat还有电压没有。太不可思议了

网友E:
这么简单的电路都搞不定,怎么还好意思说别人怀疑你错了?
就这情况,别人怎么怀疑你都不过分。

不错,这么简单的电路都调不通,都不好意思说自己是电工啊

楼主:
这是我的PCB图

网友H:
我遇到过的特殊情况,是双列直插集成块2个管脚之间漏电,几十年遇到过2次,第一次换了很多元件,才分析到的,第二次是运放,出现的现象无法解释,用万用表直接就测量出来了。
特殊情况要分析加测量。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么简单的电路都搞不定,怎么还好意思说别人怀疑你错了?
就这情况,别人怎么怀疑你都不过分。 ...

听你这意思,你好像很牛的样子,你要是牛X,说过解决方案啊,别什么事都先把自己放在很高,而实际做起来还不如个菜鸟。

楼主:
引用 网友H:
用电烙铁把Q2的D翘起来断开,其他都照常加电,看vbat还有电压没有。太不可思议了 ...

试过了,效果一样,电压还是2.7V,基本上能使的方法都试过了……

网友I:
看起来没有问题。
那么确认一下有没有把N焊到Q1那里和把P焊到Q2那里

楼主:
引用 网友I:
也许是把P焊到了N的位置而把N焊到了P的位置?

起初我也这么怀疑过,我特地把SOT-23的封装和我的图对比了好几遍,还实际调换管脚焊接测试过,没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H:
VBAT对地接个电阻假负载如何?1k-10k

你是说下拉吗?这个方法我还没试过,下午和网友讨论可能是悬空管脚电压不定造成的,打算下拉试试。

网友I:
引用 楼主:
起初我也这么怀疑过,我特地把SOT-23的封装和我的图对比了好几遍,还实际调换管脚焊接测试过,没效果…… ...

那我也猜不着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看起来没有问题。
那么确认一下有没有把N焊到Q1那里和把P焊到Q2那里

其实这个图是厂家提供的参考,他这个图其实是有问题的,P管的源极S极接地,栅极接高低电平很容易出问题,我更改了,把Q1Q2调换了位置。

网友E:
引用 楼主:
听你这意思,你好像很牛的样子,你要是牛X,说过解决方案啊,别什么事都先把自己放在很高,而实际做起来 ...

你不用管别人牛X还是菜,至少你给我的感觉就是:态度牛X哄哄,水平一塌糊涂。
一个脾气不小的菜鸟。

网友H:
PCB上的Q2和Q1好像和原理图对不上,图上的Q2(右边)应该焊接NMOSFET,左边Q1应该焊接Pmosfet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遇到过的特殊情况,是双列直插集成块2个管脚之间漏电,几十年遇到过2次,第一次换了很多元件,才分析到的 ...

我也希望是元器件问题造成的,今天更换了不少元器件了,主要是针对这2颗料,结果都是一样的,难道还会是这批料都出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不用管别人牛X还是菜,至少你给我的感觉就是:态度牛X哄哄,水平一塌糊涂。
一个脾气不小的菜鸟。 ...

哦,是吗,起码这个帖子里大家都在出解决方案,就你自以为自己很牛X似得,谁做开发没遇到过问题?你牛X你别混论坛啊?有解决方法就说,没解决方法别在这里对人说三道四!另外我想问问你哪只眼看到我牛X哄哄的?我倒是看到你,人家出解决方案你第一句就说多此一举……然后就说这么简单的问题都解决不了,怪不得别人怀疑你,什么样的人什么样的品行,从他发的帖子就能看得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H:
PCB上的Q2和Q1好像和原理图对不上,图上的Q2(右边)应该焊接NMOSFET,左边Q1应该焊接Pmosfet ...

对的,我实际是这么焊接的,其实原理图是有问题的,应该是以我这个PCB为准的,我实际焊接的是Q2nmos,Q1pmos

网友D:
引用 楼主:
试过了,效果一样,电压还是2.7V,基本上能使的方法都试过了……

这个情况有点反常,应是0吧,怎么可能有电压呢?唯一解:布线的问题,漏电造成的。不焊Q2,VBAT还会有电压吗?有的话,跟Q2无关。

网友H:
我想确认一下,你的PCB版图上焊接的器件左边的Q1是不是焊接的FDN338P,版图的右边Q2是不是焊接的FDN335N,请明确直接回答,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情况有点反常,应是0吧,怎么可能有电压呢?唯一解:布线的问题,漏电造成的。不焊Q2,VBAT还会有电 ...

我刚贴了个我的PCB图,不知道你看了没,我PCB上的Q2是个nmos管,这个可以正常截止和导通,但是Q1这个PMOS不能正常截止……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想确认一下,你的PCB版图上焊接的器件左边的Q1是不是焊接的FDN338P,版图的右边Q2是不是焊接的FDN335N, ...

对,没错,我刚才贴出来的PCB版图是这么焊接的。

网友H:
不焊Q2,VBAT还会有电压吗?有的话,跟Q2无关。

试试
其它错不要紧,PCB不错就行。

楼主:
这个看OLED的文档,这是个内部升压输入电压端,如果OLED正常的话应该不会有电压输出的,明天我去验证下是不是有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情况有点反常,应是0吧,怎么可能有电压呢?唯一解:布线的问题,漏电造成的。不焊Q2,VBAT还会有电 ...

恩,明天我试试是不是OLED自身质量问题导致的VBAT输出电压,正常的话这个脚是输入脚,不应该有电压输出的

网友G:
引用 楼主:
跟你讲,并不是每个人都是你自以为是想的那样的,第一这个图不是我画的,是OLED原厂提供的参考图,第二, ...

你PCB实际焊接和主贴里的原理图不一样怎么让大家帮你找问题?
首先既然这个板子错了那就有两种可能1,原理错了;2,你错了。
所以你要给出来真实的情况大家才能给你找到问题。

按照你的PCB的画法Q2的Drain又接回去Q1了。
当然如果你焊接是按照PCB文件来的话。

网友H:
你的PCB中的PMOSFET的D的引线从GS中间穿过,是不是太近了,拆掉PMOSFET,用万用表测量一下图上DS之间的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G:
你PCB实际焊接和主贴里的原理图不一样怎么让大家帮你找问题?
首先既然这个板子错了那就有两种可能1,原 ...

这个是发完帖子后才把N管和P管的位置对调的……就是调换了下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H:
你的PCB中的PMOSFET的D的引线从GS中间穿过,是不是太近了,拆掉PMOSFET,用万用表测量一下图上DS之间的电阻 ...

恩 ,明天我去量下

楼主:
引用 网友G:
你PCB实际焊接和主贴里的原理图不一样怎么让大家帮你找问题?
首先既然这个板子错了那就有两种可能1,原 ...

也不是对调了只是编号对调了,原理图的那个位置原件没变,只是编号变了,这个原理图是截的厂家提供的原题图,所以元件编号和我的原件编号不一样,而且厂家提供的2个场管的位置刚好和我帖子开头提出的原理图位置相反,所以我特地用了红笔标出我实际用的哪个是N管哪个是P管……

网友D:
引用 楼主:
有负载的,负载是一个OLED的升压电路输入端,现在是把这个负载去掉后,电压都是2.7V,和截止的预期电压0V ...

因为Q1的VTH 0.4--1.5V,而端口低电平时0.8V右,有可能不能很好堆住。降低R1,相当于降低Q2的VGS的值。以上看错了,出问题的是原理图上的Q2,

楼主:
引用 网友D:
因为Q1的VTH 0.4--1.5V,而端口低电平时0.8V右,有可能不能很好堆住。降低R1,相当于降低Q2的VGS的值。
...

这个方法我也试过了……之前焊接的是47K,后来改过10K ,100K都测试过,效果其实不明显……

网友I:
引用 网友H:
PCB上的Q2和Q1好像和原理图对不上,图上的Q2(右边)应该焊接NMOSFET,左边Q1应该焊接Pmosfet ...

是哦,按照原理图焊就会把N焊到P的位置,把P焊到N的位置,正好和楼主位所说现象符合。。。。。。。。。。。。。。。。。。。。。。。。。。。。。。。。。。。。。。。。。。。。。。。。。。。。。。。。。。。。。。。。。。。。。。。。。。。。。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这个方法我也试过了……之前焊接的是47K,后来改过10K ,100K都测试过,效果其实不明显…… ...

量下原理图上Q2的VGS电压是多少?量测漏电流是多少?跟不同的负载联结是否有变化?

网友J:
现在的小年轻,无论**,自我意识都太强,最不高兴的事儿就是:别人批评指责
都80贴了,是N是P是D是S还没搞掂

网友K:
可能是mos管的ds极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J:
现在的小年轻,无论**,自我意识都太强,最不高兴的事儿就是:别人批评指责
都80贴了,是N是P是D是S还没 ...

小朋友,看帖麻烦看完,没看完的就别瞎逼逼了……最见不得你这样的人!

楼主:
引用 网友K:
可能是mos管的ds极反了

之前帖子已经说过了 ,DS没反,而且还特意把DS接反过试过了,一个是2.7一个是3V

楼主:
引用 网友I:
是哦,按照原理图焊就会把N焊到P的位置,把P焊到N的位置,正好和楼主位所说现象符合。。。。。。。。。。 ...

没错的,我红字标示的p的位置焊接的就是P管,N位置焊接的就是N管,本来官方提供的是:红字标示的P位置焊接的是N管,N位置焊接的是P管,他们这样的接法是有问题的。

网友L:
你在BAT脚带个载,这个电压应该就降下去了。应该是虚电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L:
你在BAT脚带个载,这个电压应该就降下去了。应该是虚电压吧。

恩,现在是带负载的,VBAT接的是OLED的升压电路的输入端。

网友B:
本来不想说话,但是忍不住,还是来打击下楼主,做事不严谨,基础不扎实,脾气还臭得不行。。。
一个人说你,可能是那个人不好,几个人都说你,你也好意思硬扛。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本来不想说话,但是忍不住,还是来打击下楼主,做事不严谨,基础不扎实,脾气还臭得不行。。。
一个人说你 ...

我也送你几句:看帖不看完,嘴巴还挺臭!第一我说了这图是厂家提供的原理图,我实际画的图和这个图不一致!另外估计你也没发现图哪里不对,所以奉劝你要想说别人之前,请先看完帖子,一般没看完帖子就来教训人的,只会让人反胃。

网友M:
是不是你的R1阻值大了点,你换小一点的试试……也可以换成二极管…

楼主:
引用 网友M:
是不是你的R1阻值大了点,你换小一点的试试……也可以换成二极管…

已经换过了,没有什么效果。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也送你几句:看帖不看完,嘴巴还挺臭!第一我说了这图是厂家提供的原理图,我实际画的图和这个图不一致 ...

量一下R1电压就能判断问题原因的,你也好意思扯到快100楼了还晕乎乎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量一下R1电压就能判断问题原因的,你也好意思扯到快100楼了还晕乎乎的

你以为你很了不起是不?你说的这个问题早在之前就有网友提供过方案了,别以为自己知道点东西就了不起似得!早就说过了,R1这里影响VGS门限电压关系不大!不懂别装!OK?

楼主:
引用 网友B:
量一下R1电压就能判断问题原因的,你也好意思扯到快100楼了还晕乎乎的

哥们,我不想发火的,别再拿自己的自以为是来挑逗别人的耐心!发帖只求大家一起探讨,不是想让你们这些自以为是的所谓大牛来发表高谈阔论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哥们,我不想发火的,别再拿自己的自以为是来挑逗别人的耐心!发帖只求大家一起探讨,不是想让你们这些自 ...

哈哈,我就是来气你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哈哈,我就是来气你的啊

你自己慢慢玩吧!你能关注我的帖子,也很感谢你,不要随便发表批评别人的帖子就好。

网友H:
VBAT_IN的电压有多高?看到PCB的网络是VCCIN

网友B:
楼主你是急红了眼,挫败感满满,所以看谁都不爽吧?我最爱打击你这样的,哈哈。。。
你自己说的,“Q2可以正常导通,VBAT电压等于VBAT_IN”,所以管子没焊错,该导通的时候是能导通的,是不是?
但是捣鼓了一通,终于发现Q2没有截止,是不是?就那么两三个元件,一个万用表就搞定的事情,你却急的团团转,你真是电工么?你好意思说自己是电工么?

网友B:
气完楼主,给楼主点有用的;
会量各点电压判断元件工作状态么?
会量电阻判断元件有没有坏么?
会短路控制输入端么?
会拆元件排除故障范围么?
能发个跟PCB一致的原理图给帮助你的人看么?

网友B:
我说个目前为止,我最怀疑的可能性:控制IO口间歇性的输出短脉冲。
如果Q1的D极真一直是0.6V,那Q2只会一直导通,S极D极电压相等,不可能出现输出是2.7V的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说个目前为止,我最怀疑的可能性:控制IO口间歇性的输出短脉冲。
如果Q1的D极真一直是0.6V,那Q2只会一直 ...

好吧,你也只是纸上谈兵,你说的这些情况我和其他网友已经讨论过了,你怀疑我的能力就去怀疑吧,没必要争论这么多!另外我已经很确信你没仔细看帖子了,你忙你的去吧,别回了!

网友N:
楼主你把R1、Q1都断开,再看看GPIO低电平时输出是不是0.6V?
如果还是0.6V就说明GPIO那部分有问题。
简化、隔离。。。慢慢找问题,总可以解决。

网友O:
这是一个问题啊,我是来看评论的....

网友F:
楼主,
把正确的原理图,PCB图,实物照片,分别截图上来。再量一下各点的对地电电压,有示波器的话再看看波形。

再扯下去也解决不了问题的。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是你自己,别人只是帮忙给意见。最后结果是要解决问题,而不是证明你技术好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
把正确的原理图,PCB图,实物照片,分别截图上来。再量一下各点的对地电电压,有示波器的话再看看波 ...

恩,其实广大网友给我意见和建议我还是很感谢的,只是某些人帖子看都没看完,然后就开始批评这批评那,让人很难接受!

网友B:
引用 楼主:
好吧,你也只是纸上谈兵,你说的这些情况我和其他网友已经讨论过了,你怀疑我的能力就去怀疑吧,没必要争 ...

没错啊 我就是个看客,当然是纸上谈兵啊;
而你面对自己的问题,纸上谈兵、束手无策就不应该了嘛。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错啊 我就是个看客,当然是纸上谈兵啊;
而你面对自己的问题,纸上谈兵、束手无策就不应该了嘛。 ...

是啊,我感觉遇到问题束手无策的时候很正常呀,发帖求助也很正常嘛,而不好好研究帖子就对人指手画脚的批评就不应该了吧!

网友B:
楼主自己的描述都乱七八糟,
“我PCB上的Q2是个nmos管,这个可以正常截止和导通,但是Q1这个PMOS不能正常截止”
两个管子连在一块,N管正常截止导通,P管却不能截止,不知道楼主是用什么超级方法得出这样的结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自己的描述都乱七八糟,
“我PCB上的Q2是个nmos管,这个可以正常截止和导通,但是Q1这个PMOS不能正常截 ...

:lol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自己的描述都乱七八糟,
“我PCB上的Q2是个nmos管,这个可以正常截止和导通,但是Q1这个PMOS不能正常截 ...

好吧,我在描述一遍,帖子开头给的原理图是厂家给的参考电路,里面的元件编号和我的PCB实物不一样,帖子开头给出的厂家提供的图上红色表示的P和N是我焊接的Pmos和Nmos的位置,厂家Pmos和Nmos的位置和我焊接的位置刚好相反

网友B:
引用 楼主:
好吧,我在描述一遍,帖子开头给的原理图是厂家给的参考电路,里面的元件编号和我的PCB实物不一样,帖子 ...

就一句,楼主通过什么来判断N管是能正常导通/截止?是蒙的,还是用万用表量的?N管的D极在导通/截止时的电压分别是多少?

网友H:
帮楼主整理图

网友H:
楼主的原文:注明已经按照PCB更改了Q1,Q2
Q1是Pmos管,FDN338P,Q2是Nmos管FDN335N,当GPIO为高电平的时候,Q1可以正常导通,VBAT电压等于VBAT_IN,但是当GPIO输入低电平的时候,按原理图来分析Q1应该截止,VBAT为0V才对,但是经过测量,VBAT电压为2.7V左右,调试很久都找不出为什么?希望各位朋友能帮忙分析下原因,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H:
楼主的原文:注明已经按照PCB更改了Q1,Q2

十分感谢老张!昨天老张和我探讨到深夜12点,很是感激,今天又帮我整理电路图,十分感谢!!!

网友H:
解决问题才是目的,这里高手如云,如果把问题说清楚,应该能解决的。你核对一下图,如有错误再修改。

网友J:
这位比较废,说废话,作废图
老张说得好,要解决问题啊!
废话休说,112楼图对否

哈哈 慢慢等,照楼主说,束手无策是正常的,让楼主先晕一会。。。

楼主:
引用 网友H:
解决问题才是目的,这里高手如云,如果把问题说清楚,应该能解决的。你核对一下图,如有错误再修改。 ...

就是这样子的,其实之前描述的已经很详细了,只是未做到老张这样把2附图集中在一起比较

楼主:
引用 网友J:
这位比较废,说废话,作废图
老张说得好,要解决问题啊!
废话休说,112楼图对否 ...

额,是这样的

网友P:
楼主的这部分的设计没有问题,考虑是不是其他影响
Q2移除,Q1栅极、漏极电压是否正常?Q1移除,Q2的漏极电压是否正常?

网友J:
那就是老张废——“其实之前描述的已经很详细了”

其实最早前几楼就有答案了,自己看去

楼主:
引用 网友J:
那就是老张废——“其实之前描述的已经很详细了”

其实最早前几楼就有答案了,自己看去 ...

没说老张是多此一举啊……哥们,探讨的时候能否别带有色彩?这100多帖子就那么几个没有提出可行方案的,却又喜欢带色彩批评人的,如果你们是大牛,我愿意听你们的建议,如果你们是大牛,但是又不肯好好的提建议,那麻烦就别来跟帖了!

楼主:
引用 网友P:
楼主的这部分的设计没有问题,考虑是不是其他影响
Q2移除,Q1栅极、漏极电压是否正常?Q1移除,Q2的漏极电 ...

现在完整的图已经在帖子首页更新了,单独删除Q1或者Q2还没测试过,现在只是测得如果Q2 N管S极接地,P0.4给高低电平,Q2可以正常的导通和截止,导通是0V,截止是VCC_IN电压。

网友B:
引用 网友J:
那就是老张废——“其实之前描述的已经很详细了”

其实最早前几楼就有答案了,自己看去 ...

楼主应该是有答案了,只是估计都不好意思说出口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现在完整的图已经在帖子首页更新了,单独删除Q1或者Q2还没测试过,现在只是测得如果Q2 N管S极接地,P0.4 ...

如果这次描述没问题,答案很明显,在有接负载的情况下,要么P管坏了,要么电压是从其他地方漏过来的

网友D:
现在没有0.6V的问题了吗?

网友L:
引用 楼主:
试过了,效果一样,电压还是2.7V,基本上能使的方法都试过了……

Q2的D脚翘起了,bat还有2.7V,意思是Q1的G级还有0.6V? 那肯定是其他外围漏过来的嘛···,和Q2无关。
可以万用表测试下Q1的G级到地的阻值嘛······

网友D:
当控制端口是低电平时,Q1的G极是0.6V,Q1的D极是2.7V,是这个意思吗?请大家后续讨论以更新的首页的原理图和板图为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应该是有答案了,只是估计都不好意思说出口了

哈哈,哥们真逗,我今天没调了,今天再忙别的事情。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这次描述没问题,答案很明显,在有接负载的情况下,要么P管坏了,要么电压是从其他地方漏过来的 ...

P管和N管我都换了好几个了,不同型号的也试过,但是都是没有效果,有几个网友的建议还是很有道理的,应该是里面的寄生二极管造成的,现在是不知道如何去消除。

楼主:
引用 网友D:
现在没有0.6V的问题了吗?

有的,帖子上面的图老张帮我整理更新了,我的焊接方法就是按照这个更新过的的图焊接的,一直都存在截止不了的情况,导通是3.3V,截止是2.7V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D:
当控制端口是低电平时,Q1的G极是0.6V,Q1的D极是2.7V,是这个意思吗?请大家后续讨论以更新的首页的原理图 ...

我参照我帖子上更新后的图说吧(以前的出现问题也是按照这个图焊接的,只不过是老张费心帮忙整理了下):当Q2的基极给个高电平的时候,Q2这个Nmos导通,Q1基极为0,Q1D极电压测量为3.3V左右,但是当Q2的基极给个低电平的时候,Q1的基极也为3.3V左右,但是D极却有2.7V左右。

如果把Q2的D和S极对调,在Q2基极低电平的时候,Q2的S极有0.6V的电压,相当于Q1的基极有0.6V的电压,此时VBAT电压为3.2V。

楼主:
引用 网友L:
Q2的D脚翘起了,bat还有2.7V,意思是Q1的G级还有0.6V? 那肯定是其他外围漏过来的嘛···,和Q2无关。
可 ...

这个图就4个元件……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参照我帖子上更新后的图说吧(以前的出现问题也是按照这个图焊接的,只不过是老张费心帮忙整理了下): ...

针对第二点,把Q2的DS对换,肯定不对,因为本来未对调前,其寄生二极管呈载住状态,受G极控制,对调后,寄生二极管呈正向导通状态,Q2的D极被钳位在0.6V,导致Q1部分开启,从你的描述看,原理上没有问题,因是Q1的寄生二极管或布线的漏电流引发的,先排除Q1的影响,不焊Q1,输出是否是2.7V或相当呢?如没有了,那就是Q1的问题,如有,重点查布线,负载处并一个10欧的,是否下降.是的话,确认是漏电流引发的,看你板图了,输出线号其他线压差最大,也较近.

网友Q:
楼主,现在应该知道问题的所在了吧。你那PMOS管的DATASHEET没看清楚,现在一般的MOS管里面都会有一个寄生的续流二极管作为保护作用。你仔细看一下datasheet那续流二极管的方向你就懂了。

网友J:
20人忙了3天发表各种论文趋近2百
终于论证,原来是Q1TM弄反了

我也好艰难才理顺楼主在131楼的描述,最坑爹的就是楼主从来没说过电源输入端的电压是多少,我一直以为是接着个锂电池
哈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R:
偶都懒得发帖。1.MOSFET都有漏电,在输出端接个下拉电阻,以确定是测量到漏电还是异常导通。2.零件也可能是 ...

呵呵,你这样也只能说你自恃能力高超,你以为你能想到的这些办法别人没有试过吗?看完帖子再说大话,OK?

楼主:
引用 网友Q:
楼主,现在应该知道问题的所在了吧。你那PMOS管的DATASHEET没看清楚,现在一般的MOS管里面都会有一个寄生的 ...

我把DS两个管腿对调了还是有电压,这是如何解释?一个是2.7V,一个是3.3V

楼主:
引用 网友J:
20人忙了3天发表各种论文趋近2百
终于论证,原来是Q1TM弄反了

……不懂装懂

网友B:
楼主越来越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针对第二点,把Q2的DS对换,肯定不对,因为本来未对调前,其寄生二极管呈载住状态,受G极控制,对调后,寄生二极 ...

针对这个图来讨论吧:
Q2正常焊接N模式的时候可以正常导通和截止,Q1正常焊接Pmos的时候截止电压2.7V左右截止,此时Q1栅极电压3.2V,和Q1的源级电压相同,此时VGS电压为0V,截止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越来越逗了

:D

网友们更逗……

网友B:
那位老张,工作不到位啊,原理图的MOS管符号没把寄生二极管画进去,搞得楼主到现在还蒙茶茶。。。

网友D:
引用 楼主:
针对这个图来讨论吧:
Q2正常焊接N模式的时候可以正常导通和截止,Q1正常焊接Pmos的时候截止电压2.7V左右 ...

你量下PMOS的DS二端用电表用二极管模式测量电压是多少,红笔接S,黑接D是否无穷大,当然是离板测试,
并联一个小负载怎样呢?

网友S:
Q1的输出端D极是悬空测量的电压吗?

场管的漏电流比三极管要大,应该加上一个负载电阻再测量。

网友B:
大家都是来逗楼主的吧,教一个研发工程师怎么查故障,这不是班门弄斧么

网友B:
额,这是算电路故障呢,还是设计错误呢,还是TM见鬼了呢?
楼主说,别烦我,让我好好的束手无策一会

网友T:
一共只有四个元器件,两支电阻两支管子,连电路板都算上才是五个。
居然能有八页帖子。
149楼说“见鬼了”,差不多。

网友B:
有可能楼主运气太好,买到了好几种PMOS管,S极D极都是对换过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位老张,工作不到位啊,原理图的MOS管符号没把寄生二极管画进去,搞得楼主到现在还蒙茶茶。。。 ...

小朋友……这个寄生二极管帖子开头就有网友提建议了,人家还给了解决方案了,貌似当初有个人还大言不惭的说人家是多此一举……貌似就是你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家都是来逗楼主的吧,教一个研发工程师怎么查故障,这不是班门弄斧么

看你发了好几个帖子都是来取笑的,好吧,你是高手,咋也没见你前面推荐的几个方案可用啊?都是些菜鸟才会想到的方法,奉劝朋友还是谦虚点好!你说的那几个方法哥哥我早就试过了,哥哥也不会没事闲的来发低级问题来挑逗大家!

楼主:
引用 网友T:
一共只有四个元器件,两支电阻两支管子,连电路板都算上才是五个。
居然能有八页帖子。
149楼说“见鬼了” ...

版主这么有见地,大可以赐教一二。

网友T:
引用 楼主:
版主这么有见地,大可以赐教一二。

早就教过你了。不知道是你没有看见,还是看见了没有当一回事。

楼主:
引用 网友T:
早就教过你了。不知道是你没有看见,还是看见了没有当一回事。

那我再找找帖子,应该是没看见,这几天回帖的多,很多没好好看

楼主:
引用 网友R:
在142楼的R33电阻值多少也不标示,Q1要截止全靠这电阻,合理值在几K欧姆。

额,帖子讨论的时候说过是47K,换过10K100K都没影响

网友H:
楼主这么耐心的来讨论,大家就帮一把吧,我再重画

网友B:
引用 楼主:
看你发了好几个帖子都是来取笑的,好吧,你是高手,咋也没见你前面推荐的几个方案可用啊?都是些菜鸟才会 ...

只要看明白你的131楼的描述,随便一个合格的电工,应该都明白是怎么一回事,还有什么好说的;
要说,我也还是说打击你的话,你不仅MOS管方面的基础不扎实,还懒动手,还容不得别人批评你。
连排查故障的能力都没有,在我面前,你连做产品维修工的资格都没有,更不用说做研发了。

网友B:
呵呵,也就我刚好最近闲些,有空陪你玩,其他人谁想搭理你;
你有在这里打嘴仗的功夫,还不如去找点MOS管的资料恶补一下基础,自己就自然发现问题所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只要看明白你的131楼的描述,随便一个合格的电工,应该都明白是怎么一回事,还有什么好说的;
要说,我也 ...

呵呵,纵观帖子你也就是没啥水准的货色,从头到尾没看到你提出过可行的方案,顶多也就是测测什么门限电压,调换下管脚之类的……在你眼里,只要会这些了就能解决所有问题了,真是逗比一个!在我眼里,你连回帖的资格都没有……更别谈来帮忙出主意解决问题l啦

问题是你连这些能力都没有哇

网友B:
引用 楼主:
呵呵,纵观帖子你也就是没啥水准的货色,从头到尾没看到你提出过可行的方案,顶多也就是测测什么门限电压 ...

哈哈,大家回帖都是给点提示,人家是一点就通,就你是呆瓜一个,基础知识不行,调试能力不行,不过还是有一个优点,脸皮厚。

网友E:
某人终于说实话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哈哈,大家回帖都是给点提示,人家是一点就通,就你是呆瓜一个,基础知识不行,调试能力不行,不过还是有 ...

你就是SB一个,自己懂得东西不咋地,还喜欢猪鼻子插大蒜!我看是你自己能力不咋地吧,从头到尾就属你拿点基础知识当宝贝似得,我看你再现实生活也就是个自以为自己是大神的货!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就是SB一个,自己懂得东西不咋地,还喜欢猪鼻子插大蒜!我看是你自己能力不咋地吧,从头到尾就属你拿点 ...

哈哈,起码我不至于你这样,束手无策还让一堆人围观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哈哈,起码我不至于你这样,束手无策还让一堆人围观

疯狗看好啦:哥哥我从始至终都针对每个帖子说过他们的建议行不通,我在发帖之前就验证过,只有一个网友的帖子我是表示支持的!从此之后的帖子我也只是给出了自己之前调试的结果给他们而已,以此证明他们的建议不管用!
疯狗啊,以后别拿着基础知识到处炫耀了!那样很丢人!还是谦虚点好,你妈妈应该教过你山外有山人外有人!别把SB当天真!

网友B:
引用 楼主:
疯狗看好啦:哥哥我从始至终都针对每个帖子说过他们的建议行不通,我在发帖之前就验证过,只有一个网友的 ...

我有时候就是很疯的,你以为叫我疯狗我就生气啊?
事实就是你到目前还调不通哇,还需要说什么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有时候就是很疯的,你以为叫我疯狗我就生气啊?
事实就是你到目前还调不通哇,还需要说什么呢?[em:22: ...

你好像少说了个“狗”字啊?

你哪只眼睛看到我发帖说我现在还没调通呢?

另外我发现你的脸皮比我的还厚,感觉你发的那片说我的帖子完全是说你自己嘛:能力低脸皮厚!

另外这篇帖子从头到尾都是你自以为自己是高手,然后不断的打压别人来拱起来的人气……作为电子行业的同僚,我还是奉劝你做人要谦虚,不要再现实生活里被人打压惯了,跑到网上来打压别人解气!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好像少说了个“狗”字啊?

你哪只眼睛看到我发帖说我现在还没调通呢?

我是该谦虚时候就谦虚,该打压你的时候就打压,不像你硬扛,多累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是该谦虚时候就谦虚,该打压你的时候就打压,不像你硬扛,多累啊 ...

是吗?我硬抗了吗?我看就是某些人一直自以为自己是高手吧,看到帖子就随便评论,就好比会低级到让别人在发光二极管并联电阻来分流,真是高手才能想到的妙招啊!哈哈……我自叹不如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吗?我硬抗了吗?我看就是某些人一直自以为自己是高手吧,看到帖子就随便评论,就好比会低级到让别人在 ...

好 承认就好了嘛 硬扛了那么久,是该累啦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 承认就好了嘛 硬扛了那么久,是该累啦

额,还是那么自我感觉良好,帖子摆在眼前都能睁眼说瞎话,真是人至贱则无敌啊!额,好像应该是无知者无畏啊,哈哈……

网友B:
引用 楼主:
额,还是那么自我感觉良好,帖子摆在眼前都能睁眼说瞎话,真是人至贱则无敌啊!额,好像应该是无知者无畏 ...

哎 现在逗你都没乐趣了。。。
那么多人给你建议,你连结果都不交代一下,太没责任心,我都不屑逗你玩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哎 现在逗你都没乐趣了。。。
那么多人给你建议,你连结果都不交代一下,太没责任心,我都不屑逗你玩了 ...

哈哈,哥哥我都没怎么关注这个问题了,是你一直在秀自己智商啊!哈哈,要想知道结果,自己在帖子里面慢慢找吧!哥哥在帖子里对相关网友提的建议都回复过了,你要能低调点谦虚点就能看得懂的,小朋友……

烂泥扶不上墙。。。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哎 现在逗你都没乐趣了。。。
那么多人给你建议,你连结果都不交代一下,太没责任心,我都不屑逗你玩了 ...

井底的**永远只会叽叽歪歪乱叫……

结果都不敢发,连承认错误的勇气都没有,你也就这能耐了

网友U:
引用 楼主:
有负载的,负载是一个OLED的升压电路输入端,现在是把这个负载去掉后,电压都是2.7V,和截止的预期电压0V ...

GPIO为0V是,Q1的"D"极有0.6V? 我怎么觉得是你Q1的 D极和S极搞反了呢,仔细核对原理图和封装

网友U:
GPIO为0V是,Q1的"D"极有0.6V? 我怎么觉得是你Q1的 D极和S极搞反了呢,仔细核对原理图和封装

网友V:
从头到尾差不多200楼都看完了,除了当中一部分在扯皮之外,也是有很多坛友的热心建议,认真看了原理图,大家给的那么多建议竟然都没有用,感觉越来越不清楚,希望楼主能早日解决,本人菜鸟,只能围观帮顶了

网友W:
好了,没人打架了。

按149楼maychang说的一共就四个元件。其实按之前的描述,可以把Q2摘了,还剩两个件。Q1是栅源等电位,可以把R33短路,就剩一个场效应管了。
加上PCB,两个件,加上测量用的电压表也就三个件。还有别的没有?

下图是一个等效电路:

图中Rdsoff 是mos管关断时的体电阻,RPCB1和RPCB2为印制板的分布电阻,其中RPCB1为印制板在mos管漏源两端的分布电阻,RPCB2为印制板在mos管漏极和地之间的分布电阻。直流应用这里不考虑分布电容和电感。

至于图中的电流源,应为mos管关断时的漏电流Idss(应并联在mos管体电阻的两端,懒得改了,在此说明)。如果被测电路两端有电压,则该电路肯定有电流流过。前面有也人指出过,mos管有漏电流,可不知道人怎么比我还懒,不去查一下这个管子的手册。我在150楼贴出了相关参数也不去看一眼:

注意到Vdss=-16V Vgss=0的条件下Idss的最大值为-1uA。通常正规生产商的多数产品都比这一峰值要小很多,但如果有-1uA的漏电流管子也是合格的。当然,-3.2V的条件下这一参数应还会小一些。
之所以把电压表也画在图中算一个元件,是因为高阻电路的测量中,电压表的输入阻抗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因素。

这样,根据上面的等效电路,被测电压应该是多少?
多少都是合理的!!!

HWM在2楼就说过输出空载电压是不确定的不被理会,后面有人让接一个1-10k的负载再测一下也不被理会。如果接受了这些建议楼主的这个疑惑早该解决了。

纵观近10页帖子,大家思考问题的思路没问题。但多数人缺乏的是基本功。

最后要强调的是,别犯懒,现在这个时代,多数元器件查个手册并不难办。

有许多人都问过,一个电子工程师最需要的最基本知识是什么?我现在的答案是:语文!良好的沟通需要准确的描述和正确的理解。_______题外话。

网友H:
不知道问题解决了没有

网友J:
老张还关心啊,管子反接还要200贴
你楼上适合幼教,也许楼主能接受

网友B:
引用 网友J:
老张还关心啊,管子反接还要200贴
你楼上适合幼教,也许楼主能接受

其实大家的答案还没有统一,我跟你的想法应该是一样,认为P管反了,而有些人认为是管子反向的漏电流导致。

网友X:
先不说其他  3.3V经过一个二极管压降0.7V  剩下2.6V电压
1、所以你mos管如果正向使用D->S  ,
     在mos管未导通的情况下,内部的二极管是导通的 所以你会测量到一个2.6V的电压,这很正常,实际就是通过一个二极管;
     在mos管导通后,ds内阻要远小于二极管内阻,所以两边压差非常小,实际上手册应该会提供这个阻值以及可以经过的电流。
2、一般把mos管做开关用的话,必然会把mos反向使用,也就是S->D
     mos管未导通时,内部二极管会有一个非常微弱的反向漏电流,这个在手册应该也可以看到,你可以测量到一个电压主要和你后级负载有关系,IR嘛,你负载越大,测量到电压相对更大,这个可以直接后级接一个功率电阻自己实际测量看。不过一般情况下这个漏电流是可以忽略的。

网友J:
引用 网友B:
其实大家的答案还没有统一,我跟你的想法应该是一样,认为P管反了,而有些人认为是管子反向的漏电流导致 ...

以楼主片言只语,1.带载测量;2.压降0.6V;3.从未提到Q1反试。可断管子反接了,不过现在楼主知道了,也无颜露面了

网友Y:
不知道楼主的问题解决了吗?:lol,我拿去仿真了一下,不管PMOS还是NMOS DS之间都存在一个二极管,
假如DS接反了,会直接导致二极管直接导通,也就是3.3V直接通过二极管产生一个压降到达供电端,
这个不管栅极G处于何种工作电平,MOS也是一直导通的;从楼主的电路看(VBAT为电源入口,VCC_IN为出口)。
Q2应该是反接了,整个电路不变(不过最好做点微调,比如Q1栅极加限流电阻),只需要对调Q2的 S D即可!

网友Y:
建议楼主 仿真试试(各种情况,比如DS反接、不带负载、不加下拉、改变限流阻值)!!! 因为公司没法添加附件什么的,所以无法给出截图!
还有各位大神,别人发帖是来求助的;不是来让你们吐槽的,你觉得简单,不屑于指教,你请不要回复!!

网友B:
引用 网友Y:
建议楼主 仿真试试(各种情况,比如DS反接、不带负载、不加下拉、改变限流阻值)!!! 因为公司没法添加附 ...

你现在是菜鸟,当然这么想;
等你哪天成为一个老鸟,说了十遍八遍,而菜鸟还不明白的时候,你就明白是什么心情了;
逗逗你都算好了,没空的直接懒得理你,让你自己沉浸在自己的童话世界。。。

网友J:
人们无偿给予帮助,是客观付出,竟不给人吐一下的权力,似有不公平之嫌

网友T:
引用 网友Y:
建议楼主 仿真试试(各种情况,比如DS反接、不带负载、不加下拉、改变限流阻值)!!! 因为公司没法添加附 ...

这类问题,仿真是非常容易产生误导的方法。

网友Y:
引用 网友B:
你现在是菜鸟,当然这么想;
等你哪天成为一个老鸟,说了十遍八遍,而菜鸟还不明白的时候,你就明白是什 ...

不是 不明白你说的道理;只是我觉得逛论坛的时候,做的第一件是不是直接吐槽
简单, 而是,给出相应的解决方法,不是吗?  当然,这只是我的个人意见,
毕竟每个人的处理方式不一样,我也了解一个简单的问题,重复的讲解的烦恼

楼主:
引用 网友J:
老张还关心啊,管子反接还要200贴
你楼上适合幼教,也许楼主能接受

哥们,我都不想跟你扯皮是不是反接了,**反接的我也只能呵呵了……自认为自己实力高超也不能这样武断吧……

楼主:
引用 网友J:
以楼主片言只语,1.带载测量;2.压降0.6V;3.从未提到Q1反试。可断管子反接了,不过现在楼主知道了,也无 ...

楼上的已经解释很清楚啦……另外你的那么点初级的调试手段别拿出来现眼了……不懂的会以为你是所谓的高手,在高手眼里你就是坨屎!

楼主:
引用 网友Y:
不是 不明白你说的道理;只是我觉得逛论坛的时候,做的第一件是不是直接吐槽
简单, 而是,给出相应的解 ...

哥们,别跟那些自认为高手的人扯皮,没用!他们也就是拿点基础的调试手段来装装B!在他们眼里,是一览众山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不知道问题解决了没有

在发帖之前就解决了,只不过是现在还没弄清原因所以才发帖求助,帖子当中讨论的那些东西早就经过调试验证过,所以一直都是否认各位的建议,目前解决的方法是P管N管对调,DS管腿都对调,P0.4高电平关闭,低电平开启,寄生二极管的影响说法比较靠谱。

网友B:
引用 楼主:
在发帖之前就解决了,只不过是现在还没弄清原因所以才发帖求助,帖子当中讨论的那些东西早就经过调试验证 ...

哈哈,Lgz2006要是只懂点基础,很明显你连基础都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事就不用你操心了,你还是想想怎么跟帮你的坛友交代更实际点;
我也想不到就这点能耐就把你完败了, ...

这又是你意淫的吧……一般像你这样的人就是喜欢把自己想象成很厉害的样子,真是无知者无畏!想到你说的并联电阻来分流发光二极管的电流老子就想笑!这样的妙招好像只有你这样的高手才能想到!!!学习啦!我确实被你完败了,哈哈,我的能耐是没有你高啊,完全想不出会并联电阻来分流发光二极管电流!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又是你意淫的吧……一般像你这样的人就是喜欢把自己想象成很厉害的样子,真是无知者无畏!想到你说的并 ...

你想不出,我完全能理解,不要强求自己啦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想不出,我完全能理解,不要强求自己啦

恩,所以我感觉你的基础真好!你的电路知识是你爸教的还你妈教的呀?我也好想学!

网友B:
引用 楼主:
恩,所以我感觉你的基础真好!你的电路知识是你爸教的还你妈教的呀?我也好想学! ...

哎,教了这么点你都理解不了,还是饶了我吧
上面有个老张,人好脾气好,还不拜他为师?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哎,教了这么点你都理解不了,还是饶了我吧
上面有个老张,人好脾气好,还不拜他为师? ...

人家老张没你能装B啊,我担心跟他学了装不出你这样子出来!岂不是白学了……

另外哥哥我也感谢你啊!谢谢你陪我扯哈,现在这帖子居然被打赏了3块钱RMB,哈哈,多谢多谢!

估计是可怜你才打赏的吧 哈哈

网友B:
引用 楼主:
人家老张没你能装B啊,我担心跟他学了装不出你这样子出来!岂不是白学了……

另外哥哥我也感谢你啊!谢 ...

还好你有自知自明,因为你再装也不像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好你有自知自明,因为你再装也不像啊

是啊,我确实怎么装都不像你这样皮厚肤浅可以一人独大藐视天下啊!所以很想跟你学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有没有吹,我有没有吹,大家都看得到,这么气急败坏干啥呀?
怎么说,也是我把你捧红的嘛,太忘恩负义 ...

哈哈,我很想让你把你老母的也捧红点哦,那样今天情人节我就有兴趣啦!

吹牛X没人吹的过你,通篇帖子只见你这个高人大言不惭的指点江山……仔细看看也不过是些业余爱好者都会的更换元器件、对调管脚的招……

网友B:
引用 楼主:
哈哈,我很想让你把你老母的也捧红点哦,那样今天情人节我就有兴趣啦!

吹牛X没人吹的过你,通篇帖子只 ...

哎,就这几招就把你唬住了?也是,这几招你都不会,还能指望你干啥呢

网友H:
目前解决的方法是P管N管对调,DS管腿都对调,P0.4高电平关闭,低电平开启,寄生二极管的影响说法比较靠谱。

最好还是给出结果的电路原理图,可以吗,只有四个元件,不难画的。
你说的PN管对调好理解,因为PN管各自只有一个。你说的DS管腿都对调,那还有2个电阻呢,怎么连。
这个图和你的最后结果差多少?

网友H:
上面有个老张,人好脾气好,还不。。。

请别取笑我,只是年龄大了,脾气好点而已
有句话:活到老,学到老,到这里来是来学习的,谁的知识也没有那么全面。

网友Z:
靠,竟然这么火,我也围观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H:
请别取笑我,只是年龄大了,脾气好点而已
有句话:活到老,学到老,到这里来是来学习的,谁的知识也没有那 ...

oldzhang,不是取笑你,你确实脾气好
这世道,帮人的还得求被帮的给出事情结果。。。哎

网友B:
哈哈,这帖子是专门为楼主发的么?
https://bbs.21ic.com/icview-1060674-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H:
最好还是给出结果的电路原理图,可以吗,只有四个元件,不难画的。
你说的PN管对调好理解,因为PN管各自只 ...

反正问题已经解决了,跟那些只会动嘴皮子的所谓大牛提出的所谓秘籍一点关系没有……另外有个叫LFc315什么玩意儿的,他呢就是一SB,整个帖子我就没说过这个问题没有解决,只是发给帖子出来探讨下各自的想法!我就想不通,那个叫lfc315的既然这么厉害,他娘的咋不是版主啊?感觉他怎么比版主还牛X呢?看到帖子就这么意气风发?是不是现实生活中受刺激了,跑网上来发泄来了……针对这么基础的问题,lfc315你也没有提出合理的解释啊,工程师界有这样的“大牛”真是丢人!会点皮毛就牛X哄哄的!另外那些围观的烦请仔细看帖子,没看帖子就瞎评论的只能说明你个人智力有问题,或者就是吃饱了撑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反正问题已经解决了,跟那些只会动嘴皮子的所谓大牛提出的所谓秘籍一点关系没有……另外有个叫LFc315什么 ...

不是很明显么,我会点皮毛,你连皮毛都不懂啊?
比你懂就有资格在你面前牛呗,你不服也不行呀?
你要觉得自己有本事,你也可以去别人帖子指手画脚一番嘛,问题是你敢么?

网友AA:
看了下解决方法,还是没摸透问题根源,首先肯定的是电路图可用,pcb设计和电路图也是对应的,,说ds接反的是想当然了,仔细看下pcb设计就知道无法接反,提示点推测,q2 g极穿入二极管,杜绝地电位问题,r33取值过大,基本应该是问题所在,如果依然不能解决,那就是管子参数与典型参数差异过大,存在gs 0电位导通情况

网友AB(2016-07-21):
引用 楼主:
反正问题已经解决了,跟那些只会动嘴皮子的所谓大牛提出的所谓秘籍一点关系没有……另外有个叫LFc315什么 ...

楼主你好,请问是怎么解决的呢?我好像遇到了跟你一样的问题,能否分享下,作为参考,谢谢

网友AC:
楼主问题解决了吗?我遇到同样的问题,求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