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求助,stm32外部晶振8MHz,程序是led闪烁,运行时比定时器时间慢了10倍。

楼主(2015-08-10):
stm32外部晶振8MHz,程序是led闪烁,运行时比定时器时间慢了10倍。定时器定时1s翻转一次io口电平,led闪烁,但实际上是9秒多led才翻转状态,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A:
程序跟踪下,把系统时钟频率读出来看看;
估计不是你所需要的频率;

网友B:
检查时钟配置,检查定时器设置

网友C:
看看自己的时钟配置啊!

网友D:
晶振没起振,所以系统使用了内部晶振,这就导致了系统比平时慢10倍的现象。建议先检查软件配置,可以用其他的板子烧同样的配置程序,如果软件正常运行,说明配置没问题。然后检查硬件,看IC是否有虚焊等现象,晶振的匹配电容是否正确。

网友E:
这都是时钟配置的问题了。 建议好好检查一下配置代码

网友F:
如果主时钟没有问题,那就仔细看看定时器的电阻吧

网友G(2015-09-23):
我也遇到类似的问题,最后发现是晶振的某一个脚短地了

网友H:
看IC是否有虚焊等现象,晶振的匹配电容是否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