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感器]
初次做项目要用到ph电极和溶解氧电极,想问大家几个问题

楼主:
ph电极和溶解氧电极选型时应该怎么选,我找了几家淘宝上卖电极的店都不提供参数和数据,有没有提供参数和数据的电极?不知道参数和数据的话具体的ph值和溶解氧含量要怎么计算呢,电极加运放电路再ad采集只能得到电压信号,现在什么参数和数据都没有要怎么将电压转换成具体的测量值?还有我看一些资料都说测量结果受温度影响,温度补偿这部分又该如何做?

楼主(2015-08-10):
第一次做东西有太多不懂的地方,希望大家能给我提一些建议

楼主:
难道是问题太低级了,没人回答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难道是问题太低级了,没人回答吗?

输入级要采用高阻低IB的CMOS OP同相放大即可。其余的电压失调,温度校正可在后续电路或通过代码修正。

楼主:
引用 网友A:
输入级要采用高阻低IB的CMOS OP同相放大即可。其余的电压失调,温度校正可在后续电路或通过代码修正。 ...

我买的ph电极是雷磁e-201-c,我用以下的电路进行测试,运放用的是lm324n,万用表测电极两端电压(1和7脚)是19mV,测7脚和地间电压是110mV,但是测1脚和地之间的电压却只有34mV,这是为什么?用万用表直接测的做法是错的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买的ph电极是雷磁e-201-c,我用以下的电路进行测试,运放用的是lm324n,万用表测电极两端电压(1和7脚 ...

1,324肯定不行,2,不能用万用表,内阻太低。AD795,CA3140,输入电阻只少要10的22次方。输入端加强漏电控制,确保绝电阻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1,324肯定不行,2,不能用万用表,内阻太低。AD795

那用tlc4502可以吗? 不能用 万用表那用什么测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用tlc4502可以吗? 不能用 万用表那用什么测呢?

台式表,34410,安揵林。6位半。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用tlc4502可以吗? 不能用 万用表那用什么测呢?

不行,你这个是自校正失调OP,输入电阻没有那么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行,你这个是自校正失调OP,输入电阻没有那么高。

ad795和ca3140的一定双电源供电吗,单电源供电行不行? 另外因为要控制功耗,3.3v供电行吗?

网友A:
那要找新的单电源工作的OP,上TI或AD找找吧。或者直接上LM91000,针对电化学的AFE,省了好多麻烦。价格不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要找新的单电源工作的OP,上TI或AD找找吧。或者直接上LM91000,针对电化学的AFE,省了好多麻烦。价格不便 ...

ad795和ca3140 那这两个正负5v供电可以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ad795和ca3140 那这两个正负5v供电可以吗

可以

楼主:
那我试试,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要找新的单电源工作的OP,上TI或AD找找吧。或者直接上LM91000,针对电化学的AFE,省了好多麻烦。价格不便 ...

我查了一下LMP91000好像蛮好用的,就是不知道就我这理解能力要多久才能学会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查了一下LMP91000好像蛮好用的,就是不知道就我这理解能力要多久才能学会啊
...

应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要找新的单电源工作的OP,上TI或AD找找吧。或者直接上LM91000,针对电化学的AFE,省了好多麻烦。价格不便 ...

如果用上LMP91000是不是电极和单片机的ad采集引脚都直接接LMP91000就好了,不用再接其他运放电路?

网友A:
是的,除非一些电源吧,信号链路基本上可以不用。也不用MCU的AD了吧,只要MCU的SPI端口就行了。

网友B(2016-06-15):
要做精度高的话,硬件是重要的

网友C(2017-08-18):
引用 网友A:
1,324肯定不行,2,不能用万用表,内阻太低。AD795,CA3140,输入电阻只少要10的22次方。输入端加强漏电 ...

PH电极内阻很大,好像溶氧电极的内阻很小吧 我看了手册 是有几个欧姆

网友D:
找adi的解决方案吧,自己做的在现场容易不稳定,输入阻抗太高,抗干扰不容易。10的15次方的输入阻抗的运放就可以接传感器,我做过,但现场环境复杂,最终放弃了。

网友D(2023-08-18):
ph的零点是0,斜率是60mV。输入阻抗不用太吓人,10的12次方就够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