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VRB4815LD-50W怎么给电瓶充电

楼主(2015-08-10):
VRB4815LD-50W。产品用于直流电灯,模块正常工作。但串于太阳能和模块之间的电流表测不出经过的电流。用其它厂家的能测到太阳能输入到模块的电流。   用于给蓄电池组充电则不能输出电流,模块输出电压正常。用其它厂家的同类产品能测到模块输送到电瓶的电流。请各位老师指导,看怎么回事。

网友A:
可能是测试方法出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测试方法出错。

谢谢你。同样的方法,我使用其它模块产品给电瓶充电,输出电流正常。

楼主:
VRB4815LD-50W是否适应直接用于给电瓶充电?

网友B:
你得把连接图贴出来分析啊

网友C:
引用 楼主:
VRB4815LD-50W是否适应直接用于给电瓶充电?

你好,这个模块本身是恒压产品,所以是不能给电瓶进行充电的,他本身的电压不会随电瓶的电压变化而变化。

楼主:
请看后面,上图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得把连接图贴出来分析啊

请看后面,上图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好,这个模块本身是恒压产品,所以是不能给电瓶进行充电的,他本身的电压不会随电瓶的电压变化而变化 ...

我认为恒压不是造成不能正常输出电流的原因。应该有其它缘故。无论电瓶电压是10.5v还是12.9v状态进行充电,该模块输入到电瓶的电流总是不变,本次实验测输入到电瓶的电流总是0.16a--0.19A.越不过0.2A.用于12v直流电机,电机转动时测电流0.8A,电机端电压不到2v。用于12v7瓦LED电灯,电灯发光时测电流0.2A,电灯端电压10.5v。请版主分析。

楼主:
和公司联系,说该模块恒压不恒流。

网友D:
不需要逆变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