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 IMX6QSAD的串口在板子启动时不显示打印的串口信息

楼主(2015-08-10):
新人求教啊,刚拿到一块儿开发板,按照MYZR的烧写步骤烧写完成后重启板子,串口上不显示系统正常运行时打印的串口信息,串口没有任何反应啊,求告知问题在什么地方,在线等,拜托!

网友A:
串口配置正确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串口配置正确了吗?

波特率:115200
数据位:8
奇偶校验:无
停止位:1
数据流控制:无

串口配置应该没问题吧

楼主:
没显示打印信息的意思是板子没有启动吗?

楼主:
有木有人指导一下?

网友B:
ddr起不来,是没有打印信息的......

网友C:
官网的开发板是通过一个USB转串口的芯片把调试串口转出USB接出来的。1.确保驱动按照正常,可以在我的电脑-设备管理器-串口(COM和LPT)哪里看到是否已经识别出串口。2.boot位是否正常,正常启动,是从emmc启动的,请参考freescale的文档把boot搞正确。3,可以通过接一个稳压电源来供电,如果开机启动,电流一直在变化,基本是启动了。如果一开机电流不变化,估计程序没起来

网友D:
你这里烧写结束后,有没有设置boot mode为启动模式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