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分享与下载] K64——GPIO配置与问题解决

楼主(2015-08-10):
GPIO, TI, ST, ck, ic
项目1描述:利用电位计控制PWM输出去控制一个LED灯的亮度。
项目关键点1:由于MAPS_K64_KSDK_1.0.0里面有adc_potentiometer(电位计ADC)和ftm_pwm的demo程序,我们要做的就是读懂这两个示例程序,把我们要用的部分摘取出来(毕竟是demo,里面有很多我们不必用到的)再结合在一起。
  adc_potentiometer示例程序关键点:在示例程序里面已经写好了get_Voltage()函数直接能得到AD采样的结果,我们可以直接用这个函数的返回值MyAdcValue转换为pwm的占空比这样就能实现对灯亮度的控制。不过需要注意的是这个返回值是12位的数据(4096)需要转换后才能变成0到100的占空比(ftmParam.uDutyCyclePercent=(MyAdcValue*100)/4096);
  ftm_pwm示例程序把整个pwm都设置好了,直接调整占空比就能控制LED灯的亮的程度.当然要用飞线把pwm输出引脚PTA4接到LED灯的引脚上。
项目2描述:利用Joystick的不同按键在LCD屛上显示出不同的图片。
设计思路:分别调通Joystick的功能与LCD显示功能,再整合到一个程序里。
Joystick调试出现的问题与解决:
问题1:GPIO配置问题。
要读取Joystick不同按键的按下引起的电平变化首先要配置好GPIO。而在SDK里面并没有给出GPIO相关的demo。不过有一个KinetiSDK_API_Reference_Manual文档可以参考。(这份文档不是专门为K64写的所有会有一些参数上的差异)因为以前也没有接触过,就按照这份文档上的一步一步进行配置。接下来就是各种问题出现了。
GPIO配置问题1.1:在K64里提供了Drive层和Hal层配置。Drive层会比较简单,Hal层的能操纵到寄存器,功能较为强大。我先用Drive层进行配置,按照文档上的提示,第一步定义引脚名字,以Up键为例:在board 文件夹下的gpio.h中的enum_gpio_pins_pinNames里面写下 Up=GPIO_MAKE_PIN(HW_GPIOA,24U),然后在gpio.c里面对引脚进行初始化配置:

这里按默认的配置即可。
之后在main函数里面配置引脚的方向 GPIO_DRV_SetPinDir(Up,kGpioDigitalInput);  然后进行初始化 GPIO_DRV_InputPinInit(JoystickPin);就能对这个GPIO 口进行读取。结果这么读取都不成功。原因是GPIO没有正确配置。最后试出来是除了上面写的配置外还要配置两个函数。完整地配置还要加上端口时钟时能SIM_HAL_EnablePortClock(SIM_BASE,GPIO_INSTANCE),和管脚复用的说明:PORT_HAL_SetMuxMode(PORTA,Up, kPortMuxAsGpio);这样就将Up引脚配置好了。该吐槽的是,以上的两个配置在这份资料里根本没有提到。
接下来就一起把Joystick的其他管脚按上面的描述配置好,然后调用GPIO_DRV_InputPinInit(JoystickPin);还是有问题,只有Up键能工作,其他的还是没有配置成功。原因是GPIO_DRV_InputPinInit(JoystickPin);只初始化了第一个管脚,其他的都没有初始化。解决的办法是使用结构体指针将所有的管脚初始化一遍
gpio_input_pin_user_config_t *addr=JoystickPin;
for(i=0;i<4;i++)
  {
  GPIO_DRV_InputPinInit(addr++);
  }
到此所有的管脚就都能正常工作了。
接下来想用GPIO的中断来实现图片的显示,一看手册,是这样的:

我一直往下翻,结果让我想起了一个段子:甲说:我给你讲一个故事,从前有个太监…… 乙说:下面呢? 甲说:没有了。无语……无奈只好去看手册写的中断,呵呵,看完之后一头雾水,完全不知道该怎么配置中断,实在是太不友好了。还是老老实实读取IO口的值做判断吧。。。
LCD屛的显示问题:由于MAPS四色板上提供的LCD只能显示320*240的图片每个像素用16比特,所以你得先把图片裁剪成320*240的格式,再用Image2LCD软件转化为C数组使用,设置如下图所示:

记得选择为16位真彩色,因为LCD的每个像素是2个比特,16位表示的。
接下来再分享一些调试中遇到的问题:
Problem1:Problem1:fate error: can not connect to J-Llink via usb.
sol:换个USB口插线。
Problem2: 烧录时界面一直停留在starting debugger session.打开设备管理器,还出现了2个JLink设备……

Sol:在网上查阅了很多资料后,最后确定了最简单的解决方案:重启!重启之后上面的两个问题就都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