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具和软件] 与MAPS开发板的第一次亲密接触

楼主(2015-08-10):
一天的介绍流程大概是下面这张图所表述的:

其实我之前都没接触Freescale的东西,就之前在台湾 上了嵌入式 系统的课,用了新唐的开发板,之后已经有一年没有接触过开发板了。所以我的感受应该还是有一定的代表性。
一开始的综述是对ARM的一个大局性的描述,算是科普一下吧,后面的开发板综述就用两张图来概括:

接下来就是最重要的开发环境的配置:我会稍微详细的介绍如何上手。
第一步:将主板和外设板连接,按住外设板的Reset键不放插入MICROUSB数据线。此时进入的是不同烧录模式的选择,这个时候会在系统上看到出现了一个BOOTLOADER盘:接下来将JLink_openSDA_V2_1.bin文件拖到这个盘里就完成了用JLink烧录的选择。

重插MicroUSB重插就可以开始烧录调试程序。这个时候可以在设备管理器查看是否连接成功。

之后再IAR上打开一个Workspace选择一个demo打开如lptmr_demo.

接下来是编译Platform Library,这是运行程序所必备的环境,会花比较长的时间进行编译,不过只需要编译一次就可以了。之后就可以将Demo 程序烧录到板子上看看效果。
如果需要建立自己的新的工程,有一个比较简单的方法可以不用自己一个一个配置SDK:

这里面有个小技巧:可以在记事本里直接用替换的功能,这样就不用自己一个一个找着改。
在他所给的范例调试中遇到的问题:关于void UART0_RX_TX_IRQHandler(),这个函数要放在main函数外面,不然会报错:expected a “,”。后面的Lab 4: 使用HAL层编写闪灯程序也是一样,在他的PPT里写的是

自己看的时候就误会为是写在main函数里面,然后就报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