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 gplay无法播放的问题,求大侠指点啊

楼主(2015-08-10):
各位大侠,帮忙看看吧
飞思卡尔的BSP:L3.0.35_4.1.0_130816_source.tar.gz     虚拟机ubuntu14.04  板子  官方的imx6q-sdp
按照i.MX_6_Series_Ubuntu_Multimedia_User's_Guide.pdf  文档中的编译方法编译成功,于是将uImage拷贝到tftp加载目录下,文件系统更新,以nfs的方式启动开发板,输入gplay  xxx.avi ,  gplay播放视频会卡在视屏的第一个画面,按 p 也没用,输入x退出指令,无法退出gplay,会被卡住,输入其他指令正常,而且发现如果用mfgtool烧写文件系统和内核,会出现文件系统  push error  的错误,求各位大神支招啊,有人遇见过这种问题吗?文档中的2.2 Installing/Building Plug-Ins on Ubuntu这步是一定要执行的吗?另外参考 这个帖子 https://bbs.21ic.com/icview-794780-1-1.html#userconsent#  我无法确定我这边编译的内核是Linux还是ubuntu,请问如何看?内核启动时呈现几个企鹅会不会是驱动的问题呢?8962应该兼容8960吧?

网友A:
不是太懂啊,帮楼主顶一下

网友B:
得看看datasheet比较下吧,个人认为是兼容的......

网友C:
楼主你好,8962和8960软件是不完全兼容的,你要分别做porting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楼主你好,8962和8960软件是不完全兼容的,你要分别做porting的。

学习了,以后有时间研究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