屏幕显示代码被定时器中断打断

楼主(2015-08-10):
屏幕显示代码被定时器中断打断后,显示有很多小点,好像是并口写入数据时丢了。我用的是tft2.4寸液晶屏,驱动芯片是st7781。把中断关了就没有问题。请问这个问题可以怎么解决呢?中断不能关,什么方式能够把屏显的代码保护起来。

网友A:
定时器中不要操作液晶的显示,这是基本的概念。

网友B:
一般我其他地方只操作缓存值,然后定时的刷新一遍,就不会出现这个问题了

网友C:
刷新和显示要分开。你菜单显示的架构没做好,找个别人的看看

网友D:
程序的架构一定要做好,然后就不会发生这个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