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
bootrom code和uboot关系

楼主(2015-08-10):
mx6q_sabrelite开发板,对于uboot的过程比较了解,最近想了解当上电启动后,会有一段固化在rom中的boot code先启动,这部分代码都干了什么事情,听同事说分为2个阶段,一级boot和二级boot,这个和uboot有什么区别呢,有高手可以详细解释下不

网友A:
uboot过程还是比较复杂的

网友B:
rom里应该是厂家固化好的,根据引脚配置选择不同的引导路径的一段代码。我记得手册里有一小段介绍的。
这东西一般不会被修改吧,了解这个有啥用呢。

网友C:
romboot主要是加载运行uboot......一般不用了解......

楼主:
引用 网友B:
rom里应该是厂家固化好的,根据引脚配置选择不同的引导路径的一段代码。我记得手册里有一小段介绍的。
这东 ...

恩,好,自己瞎想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romboot主要是加载运行uboot......一般不用了解......

恩,多谢

楼主:
多问一句,假如romboot里面设置的是从nor-flash启动uboot,是不是romboot在进行简单的初始化后,会跳到nor-flash中的0x00000000中的地址去运行uboot,接下来就是uboot的自搬移,以及第二阶段等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