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下载程序求解

楼主(2015-08-10):
小弟最近买了一个野火的mini开发板,遇到一个问题,恳请大神指教
问题描述:如果我下载野火提供的例程程序,程序下载到开发板就直接可以跑
但是:如果我把程序下载到我从网上找的模板:在下载完成以后,要按一下Reset按键之后程序才可以跑~~~
恳请大神指教:这里是不是哪里的设置问题啊???

网友A:
你是怎么下载的, 如果是 Keil MDK 下, 工程力有个设置. 下载后(复位)自动运行.

网友B:
对比下,哪里设置的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怎么下载的, 如果是 Keil MDK 下, 工程力有个设置. 下载后(复位)自动运行.

大神,你说的对,我这样设置,现在可以了
感谢大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