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关于开关电源的掉电检测电路修改的求助

楼主(2015-08-10):
之前做了一个开关电源,但是掉电检测电路因受滤波电容的影响,不能正常工作,现在急需修改电路,我本来想把掉电检测电路接到整流管D108的前面,再接入一个整流二极管和光耦,但是由于受板子面积限制,不好加光耦,希望论坛里的大神求助一下,帮我想一个方案,跪谢你们!!原来的电路原理图如下:

网友A:
R5改小,并且串联1个稳压二极管,R15不要了;
调试参数使得DC12V低于10V时,Q1截止。

楼主:
引用 网友A:
R5改小,并且串联1个稳压二极管,R15不要了;
调试参数使得DC12V低于10V时,Q1截止。 ...

这样那个滤波电容C2充的电就不会对此影响了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5V的掉电怎么检测?

DC12V跟5V不是都从同一个电源转换过来的么?检测其中一个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DC12V跟5V不是都从同一个电源转换过来的么?检测其中一个即可?

不好意思,刚问错了。我是想问:是不是吧电阻R8阻值改小点好?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刚问错了。我是想问:是不是吧电阻R8阻值改小点好?

R8可以改小,有利于提前产生掉电信号,看你对功耗方面的要求了。

网友A:
其实有好几种方法,可以临时救急;
像你自己想的方法,不用光耦也是可以的,二极管之后对地一个电容,再把R15接过去;
也可以直接把R15接到D108正极,通过单片机软件处理,只是可能会占用一个定时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实有好几种方法,可以临时救急;
像你自己想的方法,不用光耦也是可以的,二极管之后对地一个电容,再把R ...

其实也不紧急是一个临时急救,需要一个稳妥的方案,时间还是有的。。你说二极管之后接对地电容,如果要滤去50HZ的交流信号,需要一个很大的电容啊,这又会影响掉电时间,不过是不是可以加电阻给电容放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R5改小,并且串联1个稳压二极管,R15不要了;
调试参数使得DC12V低于10V时,Q1截止。 ...

其实不太明白用稳压二极管是稳多大的电压,有什么用,能简单说下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其实也不紧急是一个临时急救,需要一个稳妥的方案,时间还是有的。。你说二极管之后接对地电容,如果要滤 ...

额,你的开关电源的频率是50Hz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其实不太明白用稳压二极管是稳多大的电压,有什么用,能简单说下吗

可以按图试试,有偏差就稍为调整。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其实也不紧急是一个临时急救,需要一个稳妥的方案,时间还是有的。。你说二极管之后接对地电容,如果要滤 ...

电容取值,也不用太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按图试试,有偏差就稍为调整。

你好,我差点忘了,我的电源反激式,所以频率好像已经不是50HZ了。。。还有我想问一下,根据稳压管这样的设计,好像基极没有直流偏置了,还可以饱和导通吗??下面那个加电容的方法我先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按图试试,有偏差就稍为调整。

我说的50HZ是交流信号,开关电源的频率25K

网友B:
1、是否有必要同时检测12V/5V的掉电?一般检测一路5V就可以了。
2、最好加一个稳压二极管,这样掉电门限电压比较准确,直接电阻分压,误差很大。
3、如果只检测5V的掉电,直接选择一个掉电检测芯片也可以,也不贵的。

网友C:
应急灯方案上在用的掉电检测,
使用背景是检测到市电掉电,由电池供电,负载是LED灯,电池供电的时候输出功率由18W降到3W,
用起来还可以,由于负载是LED灯,对掉电检测速度要求不高,仅供参考。
C33,C34是104,R24是10K,U16是4.7V稳压管,R25是100K,R26,R27-NC,输出直接去MCU-IO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应急灯方案上在用的掉电检测,
使用背景是检测到市电掉电,由电池供电,负载是LED灯,电池供电的时候输出功 ...

嗯,能用AD去读更好,硬件成本都能省点。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嗯,能用AD去读更好,硬件成本都能省点。

我这个没有用AD,就是普通的IO口高低门限判断的,
应用要求不高,:lol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我这个没有用AD,就是普通的IO口高低门限判断的,
应用要求不高,

那不是直接一个电阻接到IO口就搞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应急灯方案上在用的掉电检测,
使用背景是检测到市电掉电,由电池供电,负载是LED灯,电池供电的时候输出功 ...

我现在需要做的是最小的改变,我的连加光耦板子的空间都不够,你的方法肯定不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1、是否有必要同时检测12V/5V的掉电?一般检测一路5V就可以了。
2、最好加一个稳压二极管,这样掉电门限电 ...

我现在需要做的是最小的改变,我的连加光耦板子的空间都不够,你说一下,稳压管怎么加,其作用是什么?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现在需要做的是最小的改变,我的连加光耦板子的空间都不够,你的方法肯定不行的 ...

我这一坨电路比你那三极管的一坨电路元件多吗?
:L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现在需要做的是最小的改变,我的连加光耦板子的空间都不够,你说一下,稳压管怎么加,其作用是什么? ...

你先回答,是单路电压检测还是双路电压检测?
双路电压检测,必须是单路检测,然后逻辑与。
你这样的检测电路,是无效的,还不如一路检测。
稳压管,上面也有人画出原理图。电阻分压,电压高了,误差大,毕竟三极管be结之间的电压和温度关系很大的。如果先经过稳压二极管降压,再电阻稍微分一下电压,精度才有保证。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容取值,也不用太大的。

这种方法是过了,比原来的方法好像好点,但是还没达到要求,换电容大小也试过,给电容并联电阻也试过了,都没达到要求,只能试试另一种方法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种方法是过了,比原来的方法好像好点,但是还没达到要求,换电容大小也试过,给电容并联电阻也试过了, ...

有没有示波器呢,有示波器调试起来很方便的啊;
你可以电阻先按我给的参数,电容改小,从103开始,逐渐往大了改,直到在正常供电时不会触发。

网友A:
开关电源是25k频率,估计电容用个472的都够了,如果电源在小负载的时候有可能间隙工作,容量需要加大点,你可以具体测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示波器呢,有示波器调试起来很方便的啊;
你可以电阻先按我给的参数,电容改小,从103开始,逐渐往 ...

我的示波器测试图示这样的,通道1是mcu3.3v的电压波形,通道2是三极管集电极的波形,换电容好像都没什么效果,只有在通道2三极管集电极的波形比通道1的波形提前跳变,才满足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开关电源是25k频率,估计电容用个472的都够了,如果电源在小负载的时候有可能间隙工作,容量需要加大点,你 ...

我还要改电阻试试,把下端电阻变小或者上端电阻变大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开关电源是25k频率,估计电容用个472的都够了,如果电源在小负载的时候有可能间隙工作,容量需要加大点,你 ...

通过改电阻值,已经有效果了,谢谢你

网友A:
你还好,自己会动手动脑子;我在另一帖,看到那楼主实在太笨,想激一激他,结果现在吵起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还好,自己会动手动脑子;我在另一帖,看到那楼主实在太笨,想激一激他,结果现在吵起来了。。。 ...

哈哈,其实我也是刚刚接触这方面的东西,刚刚大学毕业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还好,自己会动手动脑子;我在另一帖,看到那楼主实在太笨,想激一激他,结果现在吵起来了。。。 ...

还有我在修改电容值的时候,发现电容值不能少于103的。如果用小于103电容的话,上电工作时在三极管集电极(POWERLOSE那个点)测的波形就不是低电平了,是类似脉冲的波形。我想问一下,这个电容大小与什么频率有关??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还有我在修改电容值的时候,发现电容值不能少于103的。如果用小于103电容的话,上电工作时在三极管集电极 ...

与你的开关电源工作频率有关,其实与三极管基极的两个电阻阻值也有一定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与你的开关电源工作频率有关,其实与三极管基极的两个电阻阻值也有一定关系。 ...

与电阻值是有一定的关系,我在修改的时候发现了。但是开关电源的频率和电容的关系是怎样的呢?下面是我最后比较理想的图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与电阻值是有一定的关系,我在修改的时候发现了。但是开关电源的频率和电容的关系是怎样的呢?下面是我最 ...

额,我也不知道怎么说才好,看有没有大虾用教科书式的方法解说一下了;
我这么提一下:+D108端是开关电源输出的脉冲,在两个脉冲之间的间隔,电容须存有足够的电量,保证三极管导通,从这个角度来说,电容量是尽量大一点好;但是又要保证掉电的时候,电容上的电量经电阻尽快放完,以便三极管尽早截止发出掉电信号,从这个角度来说,电容量又要尽量小;所以电容量跟开关频率及电阻都有关系。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刚问错了。我是想问:是不是吧电阻R8阻值改小点好?

R8啥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