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列表 发新帖我要提问本帖赏金: 27.00元(功能说明)
【发奖啦!!】第二周,设计一个直流微安表!敢来挑战...

楼主(2015-08-10):
第二周的获奖名单发布啦!快来领奖吧!

奖项

奖品
获奖楼层和ID
学霸奖
数字芯片计数器
最佳学员
21ic定制T恤
27楼 @zyh2591 ;31楼 @duhemayi
优秀学员
以打赏形式打赏到各位21ic钱包中
5楼 @a06041114 ;9楼  @yklstudent ;15楼 @Log07071222 ;17楼 @cat_li ;21楼 @lvyanhua ;23楼 @apricotx ;34楼 @大盗木木ing ;38楼 @吟晚风

以上获得学霸奖和最佳学员的网友将自己的个人信息(姓名、手机号码、公司名称、详细地址、论坛ID号)发邮件到bbs@21ic.com申请领奖!
标题为:每周一学领奖

项目要求:
设计一个直流微安表,要求:量程:0~20uA,分辨率:0.01uA

完成攻略
1、根据要求自选mcuadc,写出你的方案
2、画出原理图
3、编写代码
4、用实物或者仿真软件验证你的设计
5、计算bom成本

学习进度:
8月10日——9月7日

根据要求及要求步骤,回帖参与学习,帖出自己的完成进度、成果;也可以评论他人的设计;或者说说自己完成的难点在哪……

奖励:
第一重:本周都会在参与回帖的网友中选取20名优秀学员,各打赏1——5元现金。
第二重:本周评选2名最佳学员,各送出一件21ic定制T恤。
第三重:本周评选1名学霸,送出一台【数字芯片计数器】,查看产品说明书

网友A:
为了五个月后有机会找个技术型工作,刚学了郭天祥的51视频,无比迷茫,
当年郭天祥只是教我们在这里找芯片参数,没想到还有个论坛,小白的我来试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为了五个月后有机会找个技术型工作,刚学了郭天祥的51视频,无比迷茫,
当年郭天祥只是教我们在这里找芯片 ...

欢迎啊,加油

网友C:
逛逛,求打赏点。

网友D:
1、测电流大小,肯定需要电阻流过装换成电压。考虑到电流是0~20UA,应该需要经过放大电路。假设选取的MCU是3.3V,那这个放大电路的最大增益输出要小于(等于)3.3V
2、采样精度应该就是指MCU的ADC采样位数,市面上一般是8、12位ADC得多
不知道我的理解是不是正确的

网友E:
不用MCU行不?:lol

网友F:
供电自己随意吗?

网友G:
硬件电路搞不定,惭愧啊;谁硬件好带带俺啊

网友G:
引用 网友D:
1、测电流大小,肯定需要电阻流过装换成电压。考虑到电流是0~20UA,应该需要经过放大电路。假设选取的MCU是 ...

0-20UA,通过采用电阻(采用电阻选择10K,不知道行不行),则电压就是0-0.2V,然后再放大15倍;则0-3V,然后送入AD口;不过感觉8位、12位的AD是不是有点少了,干脆选择个16位的外部AD转换芯片,不知道这样行不行

网友H:
我也来学习学习,看看大侠们的作品。

网友I:
第一周的还没完  第二周的都来了

网友J:
引用 网友I:
第一周的还没完  第二周的都来了

可以一起讨论的~~

网友K:
支持一个。我试试看。

网友B:
引用 网友G:
0-20UA,通过采用电阻(采用电阻选择10K,不知道行不行),则电压就是0-0.2V,然后再放大15倍;则0-3V,然 ...

可以

网友L:
1.电流到电压(通过采样电阻,高精密电阻)
2.分辨率,ADC位数
3.不建议使用放大电路,放大有用信号的同时也放大的无用信号,跟随器即可
4.电源的处理
5.MCU选型主要从是否需要自带ADC的

网友M:
霍尔电流传感器可以不呢。。。0.0

网友N:
AD7715,输入量程选择为0-20mv,根据这个选择采样电阻,应该可以省去后面的放大电路,简单了很多。不知道这种方案可行不

网友O:
小白一个一片迷茫

网友P:
20uAl量程,要求分辨率:0.01uA;  20/0.01=2000;至少要选择14位ADC芯片,最好用16位的,可以用外部ADC也可以用MCU自带的ADC,比如MSP430f425的,或者新华龙c8051f060芯片。

网友Q:
至少要用12位AD转换芯片或MCU

网友R:
引用 网友G:
0-20UA,通过采用电阻(采用电阻选择10K,不知道行不行),则电压就是0-0.2V,然后再放大15倍;则0-3V,然 ...

电流采样电阻应该串联,阻值应选择小阻值高精度的吧!电阻大了功耗大,对电路也会有影响。一般选0欧以下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R:
电流采样电阻应该串联,阻值应选择小阻值高精度的吧!电阻大了功耗大,对电路也会有影响。一般选0欧以下 ...

0欧姆电阻,你说错了吧,估计选个100欧姆高精度的差不多

网友R:
引用 网友G:
0欧姆电阻,你说错了吧,估计选个100欧姆高精度的差不多

哦~~~是错了,我们一般是0点几欧。

网友G:
引用 网友R:
哦~~~是错了,我们一般是0点几欧。

恩,涨见识了,没接触过这么小的电阻

网友S:
采用两级OP07将I变V,0~20uA变成0~3.2V相对应,MCU采用自带12位AD的MSP430,3.3V供电
仿真如图,0.01uA没有修正之前误差为9%,随着电流增大到20uA误差变小
没用过实物OP07,这么小的电流干扰实际中应该怎么去除,
不知道这样可行不,求大神们指导,谢谢

网友T:
如果是测量10-20UA,你把采样电阻设计到1K以上或更大10K,敢问即便是做成了又能有多大的实用性?

事实上我在做测量设备时经常遇到一些产品,采用电池供电的,产品的静态电流一般都在20UA以内,测量电流时如果将采样电阻弄到1K上以产品就是能正常工作,因为产品本身是电池供电的,低功耗的,那肯定要对电池电压、电池内阻做监测的。如果串入1K或更大的电阻怎么能行的通?

网友T:
曾经做项目对于这样UA级的电流测量很是头疼,一些做自动化仪表的电流测量也只能做到mA级,UA级的几乎没有

网友T:
C:\Users\TangHaihong_2\Desktop\新建文件夹
这是我做项目时的电流放大电路

网友T:
INA122 BB公司的仪表放大器,只需调整一颗电阻就可改变整个放大增益,将采样信号放大到你所需要的范围之内

网友U:
引用 网友R:
哦~~~是错了,我们一般是0点几欧。

那么小的电阻采样出来的电压得多小啊。。。测量精度都在UA级的呢

网友V:
做好本项目的关键问题在于
1.前级放大要做好零失真的放大。
2.adc的选型。
3.做产品应考虑物料成本问题。

网友:
错过了前两个  期待下一个

网友W:
学习学习不是坏事

网友X:
0.01的分辨率与ADC的选择有什么处理的方法?

网友X:
这是我的一个粗略思路,采用锰铜采样电阻进行采样,如果电路设计方向可行,可以对其进行完善。各位分析一下,这个可行吗

网友G:
好想要件T恤,下次要努力点了

网友T:
21 V5,T恤有了!: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