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l] protel99se的敷铜,选择属性无反应,也无法移动?

楼主(2015-08-10):
见附图一:
别人画的板子,现在想改变敷铜,可是 右键点击选择属性,没反应(见附图二),也无法移动。

请问,这是怎么回事 ?

谢谢!

附图一:

附图二:

网友A:
双击 没反应?

楼主:
谢谢!

是的,双击,没反应。
又试了下,还是不行:(

网友B:
没切换到bottom层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切换到bottom层吧

protel99se 不用切换到bottom层,也可以删除、移动bottom的敷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