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与FPGA通过数字IO接口通讯,如何处理?

楼主(2015-08-10):
我拿到的主控板硬件电路图中显示,DSP与FPGA通讯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通过总线收发器(是一个电平转换器SN54LS245)来实现16路数据总线和16路地址总线。
另外一部分是DSP的GPIO引脚直接链接到FPGA上,也就是通过GPIO7/9/11/12/13/14/15/16/17/18/19/20,这些引脚直接接到FPGA上。
这些数字IO口是用来接收FPGA发送过来的保护信号的,当传输过来故障指示信号时,DSP保护程序动作,发出保护信号。
我的问题是,能够直接将这些GPIO作为输入引脚么,然后在程序中运算。
FPGA传输过来的数字信号,能够直接送到DSP中么?需要中间步骤来处理么?

网友A:
如果两端的电平不匹配   就用电平转换芯片转换一下
接下来就一边主一边从   然后进行通信
肯定是可以传输的啊

网友B:
这个首先需要注意的是这两者的IO口线的电平信号的匹配问题的。

网友C:
通讯时一主一从的注意其协议机制的。

网友D:
这个问题 我这里有完美的解决方案。
DSP335与斯巴达3的通讯。
DSP做PWM输出控制伺服与步进。
FPGA做四倍频的编码器捕获。
速度非常快。运行超级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