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CC2541与微信硬件平台连接

楼主(2015-08-10):
根据微信硬件平台提供的资料,硬件需要与微信连接,主要需要Auth,Init。
其中TI协议栈提供的接口函数,是如何把Auth,Init这两个包的信息发送给微信,
因为TI提供的接口函数大多数是面向连接的,在BLE和微信没有连接之前,是通过
怎么样的方式传输数据给微信的?

楼主:
还有个疑问 CC2541这个并没有广播包主动发送的API,只有设置广播包数据的API,发送这一部分厂家是否并没有公开源码

网友A:
这个注意通讯协议的使用的。

网友B:
官网有基于cc3200的实现代码,你参考下吧http://iot.weixin.qq.com/libs/ai ... cm4_1.0.0.22585.zip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官网有基于cc3200的实现代码,你参考下吧http://iot.weixin.qq.com/libs/airkiss_ti_cc3200_cm4_1.0.0.2258 ...

你给这个没有什么帮助,微信硬件平台也有提供接口函数的,主要是用于解包,打包的。 主要是设备和微信通过蓝牙连接这一块的实现。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给这个没有什么帮助,微信硬件平台也有提供接口函数的,主要是用于解包,打包的。 主要是设备和微信通 ...

这一部分都是数据的传输,你按照你自己的数据格式传输就好了

网友C(2016-01-07):
你好,请问TI的源码哪个工程里面有关于微信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你好,请问TI的源码哪个工程里面有关于微信的

官网的例程还没有关于微信的,你可以参考第三方的例程,比如4楼那个链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