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电路输入范围问题?

楼主(2015-08-10):
今天看到小日本写的 晶体管电路设计(上册)的12页,里面说输入信号1V可以放大5V左右,但三极管小信号模型好像输入信号应该是几MV左右吧,那它为什么可以输入1V?

网友A:
放大器的输入和三极管BJT的Vbe不是一回事。

手头没那书,自己对照着书中的图分析一下,输入1V情况下BJT的Vbe变了多少。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放大器的输入和三极管BJT的Vbe不是一回事。

手头没那书,自己对照着书中的图分析一下,输入1V情况下BJT的V ...

就是此电路。

网友B:
二楼HWM已经说得很清楚,“放大器的输入和三极管BJT的Vbe不是一回事”。
此电路,三极管输入信号确实只有几毫伏。输入1V,绝大部分是在Rr上。

网友C:
楼主你计算下输入信号变动1V,三极管基极电流变化多少就是了

网友D:
三极管是通过放大电流而实现放大电压的,压降都在电阻上了。

网友E:
呵呵,简单的道理,在一定偏置范围内,RF和RC上的电压关系是10:2的关系,输入电压变化多少,RF上变化多少,RC同样变化多少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