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教,做逆变电源为什么会烧驱动芯片啊。。。

楼主(2015-08-10):
(无正文)

楼主:
E:\逆变原理图
这个是全桥部分原理图,图中有两条线没有标出来,分别是A----A,B-----B

楼主:
引用 楼主:
这个是全桥部分原理图,图中有两条线没有标出来,分别是A----A,B-----B

额,这个怎么贴图:funk:

网友A:
我以前用过IR2110,当时烧了mos 管 和 驱动芯片 是由于 互补 pwm 波形错误 和 变压器次级 的 共地 问题;

网友B:
在高级模式里有拆入图片按钮

网友C:
图片保存JPG格式,在编辑里面插入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