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
求助stm8l052驱动段码屏问题

楼主(2015-08-10):
手里有块屏幕 8com  原来用的ht1622驱动的  显示正常
空间限制现在选用stm8l052驱动  程序根据官方的例程写的  全部送上数据只能显示部分段  而且对比度很低
用示波器抓了一下com口 和 seg的波形   输出的波形很乱  尖峰比较多  调整时钟分频 死区时间和脉冲持续时间也不能解决
另外一点断码屏是8个com  但手册上写的是1/4duty  1/3bias  是不是有误
这是初始化程序

段码屏手册

网友A:
1/8才对

楼主:
现在解决了 原来使用的是内部lcd供电  现在改用外部供电  vlcd外接电源解决了

分析了一下原因 使用外接电源后测量输出波形除了com端有毛刺外 seg端波形很好  显示也基本正常了   我加大vcc与vlcd引脚间电阻 电阻越大 输出的波形就越来越差 之前应该是内部供电电压太低

现在不明白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原因 见别人用内部供电 也使用的很好呀

另外第一次用stm8的片子 感觉性价比很高呀 不贵 性能也不错 为什么用的人不多呢

网友B(2016-04-18):
引用 楼主:
现在解决了 原来使用的是内部lcd供电  现在改用外部供电  vlcd外接电源解决了

分析了一下原因 使用外接电 ...

楼主,你的LetterMap和NumberMap是怎么构造的啊?问下思路。

网友B:
引用 楼主:
现在解决了 原来使用的是内部lcd供电  现在改用外部供电  vlcd外接电源解决了

分析了一下原因 使用外接电 ...

楼主,问下数字和字符表怎么构造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问下数字和字符表怎么构造的?

根据你段码屏手册上每个引脚对应的那一段 做个0-9的数组就行了   每个段码屏的都不一样  你测试下就出来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根据你段码屏手册上每个引脚对应的那一段 做个0-9的数组就行了   每个段码屏的都不一样  你测试下就出来 ...

多谢回复。现在这个已经完成了,知道方法了就容易,虽然需要细心点。
另外,8个com,应该是1/8duty。且你的是8个com,18个seg,初始化时不需要初始化32个IO作为se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