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巴特沃斯两阶滤波器

楼主(2015-08-10):
电路路见右边图纸为增益放大8倍的两阶巴特沃斯滤波器,软件仿真正常,时间电路搭完出现问题,见黑圈处,在没有任何输入的情况下,电路有如示波器中出现的波形,一直不明白为什么。

无输入时的波形

无输入时的波形

电路

电路

网友A:
那个“黑圈处”,除了接入运放的正输入端外,其余的是一圈电容

楼主:
C32的电容也被我取掉,依然是这样。

楼主:
建模使用的电路

建模电路

建模电路

网友A:
引用 楼主:
C32的电容也被我取掉,依然是这样。

“取掉”是什么意思,短接了?

如果是短接了,那么这点就是输入。你的输入是什么东西?

楼主:
不是短接,是开路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是短接,是开路

开路和接电容对直流而言,没什么差别。

楼主:
对的,就是没搞明白,为什么会在输入点出现这个波形

网友B:
引用 楼主:
对的,就是没搞明白,为什么会在输入点出现这个波形

说了半天,你还没有弄清楚:你的运放同相输入端“悬空”,对地没有直流通路。

楼主:
我知道你的意思,就是同相端的直流抬升,我这里把他去掉了,是为了说明为什么在空载的时候输入端有信号。

网友C:
记得放大倍数,不能大于2倍,最好先跟随,再放大。

网友D:
示波器接地接好了吗

网友E:
低通电路输入不应该串接C32。
C61过大。
运放+端串接43~44K电阻试试。

楼主:
感谢各位,问题已经解决,还是电容参数的问题,实际工人贴错了电容,导致电路振荡。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低通电路输入不应该串接C32。
C61过大。
运放+端串接43~44K电阻试试。

串C32是为了隔直流,后边做直流抬升,我图纸上没画上,不加隔离电路会出问题。

网友E:
如果按照1楼RC,转折频率4.5K。作为耦合电容C32要加大,而且用电阻接地。

网友F:
负反馈压不住正反馈,自激了。反馈电阻140K降低一半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