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TL494Buck电路连接负载后电压下降

楼主(2015-08-10):
TL494Buck电路,输入15VDC,输出5VDC。没有连接负载电压稳定在5V,连接负载后电压降到4.94左右。基准电压管脚14脚的电压也不是5V,请教怎么保持14脚的电压不降以及输出的电压降低得少一点

网友A:
0.06v的压降,应该能忍受的吧

网友B:
VREF加滤波电容

楼主:
滤波电容加多大?是VERF脚和地之间加上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