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各位,如果是音频应用 SHARC和C6000那个方便?

楼主(2015-08-10):
如题,请问各位大师,如果主要是搞音频的话,SHARC和C6000区别大不,现在公司只有会C6000的人,如果转往SHARC平台,难度高不?

谢谢各位啦··

网友A:
这个还是选用占用音频方面的芯片处理比较好的,在设计上就简单的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还是选用占用音频方面的芯片处理比较好的,在设计上就简单的多。

谢谢,这几天搜索发现,SHARC确实在音频上用的多,但就是会的人很少,这个SHARC DSP是不是比C6000跟难学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