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才能只用ad来测量正弦波的频率

楼主(2015-08-10):
(无正文)

网友A:
楼主可以看看这个帖子
https://bbs.21ic.com/icview-301283-1-1.html

网友B:
取同向变化而数值相同的两点,其时间间隔亦为周期。

网友C:
假设有正弦波,AD采样的幅度是0-255,零点是128.
if((AD value>128)&&(等待零点==true)){
    是零点,计算上一次零点到本次零点的时间间隔;
    通过时间间隔计算周期;
    等待零点=false;
} else if(AD value<128){
    等待零点=true;
}
当然上面的程序还需要增加一个定时器,同样还需要进行滤波,去抖动处理.

网友D:
应该是通过量取电压来实现的吧。楼上说的挺好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假设有正弦波,AD采样的幅度是0-255,零点是128.
if((AD value>128)&&(等待零点==true)){
    是零点,计算上 ...

学习了!这个方法很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假设有正弦波,AD采样的幅度是0-255,零点是128.
if((AD value>128)&&(等待零点==true)){
    是零点,计算上 ...

不错!这个办法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