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轴原创DIY] 新手四轴卡在了欧拉角与pid电机控制..该怎么办呢..

楼主(2015-08-10):
6050已经能输出欧拉角了.但是..欧拉角跟电机又怎么联系起来呢.说用pid算法..那怎么用pid算法控制pwm波呢..新手蒙圈啦.求老司机带带

网友A:
偶准备用M453做飞控,有些思路和问题,讨论下

看到底层的PWM接口函数可以控制输出的频率和占空比,而一般电调都是20ms周期,1ms~2ms的高电平时间,看来传入5%~10%的占空比可以控制电机转速了,问题来了

开源代码基本都是这样的格式,采用STM32的居多
MOTOR1 = Limit_PWMOUT(Motor_Thr + pid_pitch + pid_roll + pid_yaw); //左前方
MOTOR2 = Limit_PWMOUT(Motor_Thr + pid_pitch - pid_roll - pid_yaw);  //右前方
MOTOR3 = Limit_PWMOUT(Motor_Thr - pid_pitch + pid_roll - pid_yaw);  //左后方
MOTOR4 = Limit_PWMOUT(Motor_Thr - pid_pitch - pid_roll + pid_yaw);  //右后方

那油门+PID的3个输出值,如何与这里M453PWM底层接口所需的5%~10%的占空比数值联系起来呢?

另外,组装后的大四轴起飞的最小转速的占空比是多少呢,若是10%,那飞起来后,如何控制俯仰和翻滚动作呢?
正在X宝寻觅材料。。。
楼主做的是大四还是小四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偶准备用M453做飞控,有些思路和问题,讨论下

看到底层的PWM接口函数可以控制输出的频率和占空比,而一般 ...

5%零油门 10%满油门。。其他的我也不太清楚。。

网友A:
引用 楼主:
5%零油门 10%满油门。。其他的我也不太清楚。。

你买的套件,二次开发,还是从头搭的平台,小四轴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买的套件,二次开发,还是从头搭的平台,小四轴吗

是的

楼主:
买的套件。自己写飞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