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AVR单片机MEGA16程序下进去后,引脚电平没有变化,大神给点意见

楼主(2015-08-10):
大家好,
我写了个测试MEGA16单片机的程序,想测试下,程序如下
#include<avr/io.h>

#define F_CPU 8000000

#include<util/delay.h>

int main(void)
{
   unsigned char led=0;

   DDRA=0xFF;

   DDRD=0XFF;

   DDRC=0xFF;

   PORTC=0x00;

   PORTA=0x00;

   while(1)
   {
      if(led)
              PORTD=0xFF;
          else
              PORTD=0x00;

          led=!led;

          _delay_ms(1000);//delay

   }
}

//LED spark PA5 control
烧进去之后,没个脚都是高电平 ,都能点亮LED 啥原因呢?谢谢

网友A:
仿真 单步运行,什么问题都解决了。
没仿真器 循环里只保留 PORTD = 0看看结果 然后在反过来只保留PORD = 0XFF 看看

网友B:
这样试试看
  {
       if(led==1)
               PORTD=0xFF;
           else
               PORTD=0x00;
          if(led==1)
           led=0;
         else
          led=1;
           _delay_ms(1000);//delay
    }

网友C:
先这样试试

while(1)
   {

              PORTD=0xFF;
              _delay_ms(1000);//delay
              PORTD=0x00;

          _delay_ms(1000);//delay

   }

网友D:
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E:
另外检查下熔丝位

楼主:
跟熔丝位好想没关系吧,试过问题我把所有引脚输出低电平都不行呀,或者只输出低电平,或者只输出高电平,翻转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