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LC滤波 问题

楼主(2015-08-10):
在LC滤波电路我电感采用40mh。电容是0.47uf。电路波形如下面所示。我想问一下:
1、为什么在负载150K时,滤波效果会那么差?

2、负载用1K时,滤波的输出波形有几个小阶梯(圆圈里波形),要怎么消除?

谢谢,各位大神的指点。

网友A:
计算过40mH电感和0.47uF电容,转折频率是多少么?
考虑过这样参数的滤波电路对50Hz交流输入有什么影响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计算过40mH电感和0.47uF电容,转折频率是多少么?
考虑过这样参数的滤波电路对50Hz交流输入有什么影响么? ...

我是要滤除20khz高频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是要滤除20khz高频的

既然是要滤除20kHz高频信号,那么第四幅图片里面画红圈的那些“阶梯”怎么消除应该知道了吧?

第三幅图片,那些“毛刺”频率并没有20kHz那么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既然是要滤除20kHz高频信号,那么第四幅图片里面画红圈的那些“阶梯”怎么消除应该知道了吧?

第三幅图 ...

1、不是很清楚怎么去除阶梯?恳请您详细帮我解答一下。2、第三幅图的毛刺不懂怎么来的。看着感觉是是20kHz的高频方波没滤除?

网友A:
引用 楼主:
1、不是很清楚怎么去除阶梯?恳请您详细帮我解答一下。2、第三幅图的毛刺不懂怎么来的。看着感觉是是20kH ...

1、所谓“阶梯”频谱相当低,大概分布在数百至多上千赫兹。那么你的滤波器转折频率必须相当低,低到50Hz甚至更低才行。
2、那些“毛刺”,很可能是电感自周围环境中引入的干扰。至于干扰来自何处,需要仔细检查。从波形上看,这些“毛刺”频率大致上在数千赫兹,应该根据这个频率去考虑干扰源。

网友B:
阶梯可能是电容产生的,换线性好的电容也许会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阶梯可能是电容产生的,换线性好的电容也许会好

嗯,好的我试看看哈。谢谢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1、所谓“阶梯”频谱相当低,大概分布在数百至多上千赫兹。那么你的滤波器转折频率必须相当低,低到50Hz ...

1、我这个做的是三相逆变,本来不应该有图中的阶梯的。而且最后产生的就是要50HZ的正弦波。如果转折频率设置到几十赫兹那失真肯定很严重。2、您说的图三的毛刺是外部引入的,那为什么在负载比较轻的时候才会出现。当负载用1k的时候就不会了呢?:)抱歉哈,本人基础比较差,还望您不胜其烦的帮忙解答。谢谢

网友C:
引用 楼主:
1、我这个做的是三相逆变,本来不应该有图中的阶梯的。而且最后产生的就是要50HZ的正弦波。如果转折频率 ...

你可以找本逆变电路设计的书看看输出滤波器设计的方法。

对于转折频率你的实在是太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可以找本逆变电路设计的书看看输出滤波器设计的方法。

对于转折频率你的实在是太高了 ...

哈哈 麻烦你给推荐一本,这两天一直找资料。谢谢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