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stlink不能通过串口给电脑发数据怎么回事?

楼主(2015-08-10):
(无正文)

网友A:
我记得好像有个虚拟串口的驱动的。还有可能是系统的问题,有的文件不全

网友B:
重装驱动,官网下载最新的。不过话说,调试串口不是两根线就好了么

网友C:
串口不就两根线就可以调试么,要STM8干嘛

网友D:
重装驱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记得好像有个虚拟串口的驱动的。还有可能是系统的问题,有的文件不全

下了个最新的解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