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 pcie参考时钟可以使用本地时钟吗

楼主(2015-08-10):
最近做了一个板卡,使用pcie插槽的参考时钟可以使用(时钟练连接的fpga的个GTX参考时钟),但是我是用板上的100M有源晶振产生pcie参考时钟,开机电脑都起不来。有高手帮忙分析下什么原因。使用本地时钟必须接在gtx的refclk上吗?时钟有特殊要求?

网友A:
以前用过PLX的一个PCI-E接口芯片的demo版,上边的确有使用本地时钟的设计,但我当时没用。我对FPGA的PCI-E核研究不多,浅谈几点供参考:
1、个人感觉,FPGA的PCI-E核的时钟应该有同步要求。你用本地时钟可能会有问题。
2、从物理层上看,PCI-E时钟一般是扩频时钟(Spread Spectrum Clock),另外还有AC耦合什么的问题。你不同的时钟来源,虽然标称频率相同,但物理上可能还是存在很大差异的。关键看你的FPGA芯片PCI-E硬核的要求和你生成IP时的设置是否与实际使用时钟一致(比如扩频什么,应该有设置)。
3、至于GTX的参考时钟,来源有几个:本QUAD的专用输入时钟;相邻QUAD来的(NORTH/SOUTH);逻辑来的(BUFG)。你确定你用不同时钟源时的设置对吗?

你需要认真阅读使用器件上PCI-E硬核的pg文档和GTX的ug文档。

楼主(2015-09-12):
引用 网友A:
以前用过PLX的一个PCI-E接口芯片的demo版,上边的确有使用本地时钟的设计,但我当时没用。我对FPGA的PCI-E ...

刚看见这个也是你回复的,呵呵,感谢!!目前没有使用异步时钟。

网友B:
呃,没接触过PCI-E,但用过PCI,接口上不是有提供时钟的吗?我们就是直接用的接口上提供的时钟,而且100M应该讲究同步了,你的本地时钟可能和PCI接口上的时钟对不起来的

网友C(2016-05-05):
你好,我最近也是做了个PCIe的板卡,使用pc机上的时钟可以找到PCIe设备,但是使用本板卡上的时钟就,检测不到设备,请问你最后的问题解决了么?

网友D(2017-04-10):
最好还是不要使用本地时钟,它的结构体系推荐的是使用外部参考时钟